请问485口之间互相通信有什么要注意的么?

楼主(2008-09-11):
请问485口之间互相通信有什么要注意的么?  我是将 DATA+,-还有地3根线都对应的接到一起了,那么还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呢?比如并电阻,为什么要这么做?

谁能给出个详细的接线方法呢?谢谢啊

485口总坏~~~

网友A:
在网络终端要接匹配电阻(120欧),其目的是抗回波干扰。

网友B:
硬件上 485只须接两根线,组网时注意连接方式(拓扑结构)

软件编程时注意 485是半双工通讯 不象232全双工

网友C:
没啥注意的,二者是差分信号,当传输距离超过10还是100米来着 就需要匹配一对终端电阻,一般接反了不会坏的,因为他们之间的电压差很小-5V~+5V,如果坏了说明转换模块设计问题,。

485是有总线功能的。232只是点对点。

具体更多的不懂可以问我lihuistudio@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