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出现多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9-11):
信捷PLC,研控驱动器,东元步进电机+减速器(减速比15),带动转盘。

理论值6000脉冲,转盘转一圈。实测多转了有50mm左右,每转一圈的误差直接观察差不多大,误差没有进行精确测量。

往高手给出解决思路!!!!!!!!!!!!

plc经检测没质量问题,

换驱动器问题依旧,可排除驱动器质量问题。

电机和减速器,共有两套,问题相同,应该是也没质量问题。

我现在没招了!!!!

楼主:
系统是单独测试的20米之内,没有任何电源。

网友A:
如果确认控制没问题,不妨检查下机构是否有松动的地方。

网友A:
如果确认控制没问题,不妨检查下机构是否有松动的地方。只听过步进电机有失步,没听过有多步的。

网友B:
脉冲给多了或是减速比没有计算正确。

网友C:
驱动器和步进马达是否配套?再换个马达整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

看来只能换个马达,试一下了

网友D:
每次多出来的mm数都相同吗?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是减速器的减速比 不准确造成的,标注是15,实际是14.4625

真是无语了!!

网友E(2010-08-12):
那位好心人有研控驱动的使用说明书呀,很急的???????????????

网友F:
那外壳上不是都有吗      十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