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375校总线变送器

楼主(2008-09-11):
现在我们公司改总线仪表,有谁知道怎样用375调校,请回复。谢谢

网友A:
375是什么东东??

网友B:
375调校  可以给讲解一下吗?我也不懂

网友A:
375不太清楚,不过调教个表还是经常干的。

网友C:
375是 螺丝蒙特的 hart  手操器。

不知道你所说的总线仪表是什么总线的仪表?

是FF,还是PA?

375 手操器 只能调校 Hart协议的仪表

网友D:
375 手操器 我们用的是PDA通过个转换器到hart ,连接很简单,在变送器串个250欧电阻,hart接到两端

运行375软件,按着提示操作就行了

网友E:
用375校总线变送器,首先你要升级375的系统软件版本,然后购买总线许可协议,就可以用了.

楼主:
我们总线仪表是FF总线的仪表,375手操器也是FF的,但是不知道怎样用,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F:
375是在模拟信号下的数字通讯工具,如果用在FCS中,需要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