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烧了,分析

楼主(2008-09-11):
以前用的三菱PLC很少出问题,最近用到设备上的PLC接连烧坏两台,用服人员告诉我是电源板烧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出个解决方案。

网友A:
新上到设备上就烧?三菱的PLC用的时间长了电源板容易烧。

网友B:
不好一概而论,要看实际情况,有时零线的不良会造成电压的偏高,烧几个plc是很正常的

特别是新厂负荷轻晚上电压很高的,有的有440v这样就不足为怪了。

网友C:
用110V电源供电试试..

网友D:
对,用110V/127V效果最好!

网友E:
你烧的plc是那个型号的。如果是三菱的可以卖给我么?

我的qq:78009256

邮箱:xuanjianju@163.com

网友F:
有一部分三菱PLC所使用电源分交流(220v~110v),直流(24v).接线时一定要区分!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用了大约半年,最近连续烧了两个,型号是FX1s-30MR-001,供电电压是220V。

用户的确是新厂房,除了用110V供电还有别的方案吗,是否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G:
     用隔离变压器供电

网友H:
正常供电电压范围AC85~264V;

你的可能是电压有超常;

建议加个220/110V变压器后供电;

网友I:
我也有一台FX1S -30MT的电源板坏了,不知有没有哪位哥哥能告诉我这种电源板的两组输出具体是多少伏

楼主:
大家的解决方案是加变压器,用110V供电,无非是利用其宽电压供电的特点,即使电压升高也不会超出AC85~264这个范围。

我觉得380/220的隔离变压器也可以,这样可以解决N线断线问题。

楼主: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H:
呵呵;输出是5V及DC24V的;

5V是CPU工作;DC24V供继电器、输入及向外供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正常供电电压范围AC85~264V;

你的可能是电压有超常;

建议加个220/110V变压器后供电;

同意此做法

网友K:
加个电源滤波器

楼主:
现在拿到坏的PLC了,发现电源板的型号是FX1S-10/14M,而我PLC型号为FX1S-30M,是不是因为电源板被偷工减料了,才导致容量不够用,烧坏电源板。

网友L:
用隔离变压器降压使用

网友M:
你的使用环境也是个问题????

网友N:
环境是不是有水。要不是24与外部电源短路。我也烧过两个。

网友O:
有可能是电源达到了380V了烧的,控制柜内是不是有其它的东西用的电不是跟PLC是一相电,若零线悬空(松动没接好)可能造成这两个东西串接了380V,

建议所有单相用电用同一相,或者主要的控制器通过隔离变压器取电,变压器使用380V/220V的,也就没问题了

网友:
FX的电源板是这样的,它们提供的电源容量一样的,所以没必要分开做了

楼主:
单项电用的是同一相,我觉得串接的可能性不大,

零线掉落为什么会造成380V呢?

网友P:
首先电压不要太高

其次加个滤波器

网友Q:
电源板烧掉应该从两个方面看一下:

1、电源是否过压或不稳定

2、24VDC输出是不是有短路或者负荷过大

网友Q:
电源部分就三菱的PLC耐压还是不错的,比西门子200强些

网友H:
呵呵;用AC220V/110V的变频器供电,真的电源输入AC380V时,PLC供电的电压只有200V,不会烧毁;

网友R:
加个保险丝呀。。呵呵

楼主(2009-04-13):
FX1S若用变压器供电,380V/110V,用BK-100可不可以,输出只用110V?

网友S:
如果电压不稳建议还是弄个稳压器的好,毕竟烧掉一个也浪费不少钱的!

网友T:
呵呵,,我们这里没有烧过啊,只坏过个输入点,,,

网友U:
我想加个隔离变压器要好些

网友V:
用110V最好。

楼主:
同样的功率隔离变压器比Bk-100体积肯定要大,我现在想用BK-100,大家给参考一下功率够不够?

网友W:
只是烧了电源板,好修啊

直接用开关电源换掉就行。

网友X:
三菱的电源板故障,很多都是启动电阻坏了,用万用表在线就很容易测出来.

网友Y:
建议加个隔离变压器,注意一下24V是否有短路点。

网友Z:
对:核潜艇 关于

用110V电源供电试试..

内容的回复:
 FX2N64MR的用110V的电压行吗

网友Z:
请速回,急用,我明天就要上盘了

网友AA:
引用 楼主:

现在拿到坏的PLC了,发现电源板的型号是FX1S-10/14M,而我PLC型号为FX1S-30M,是不是因为电源板被偷工减料了,才导致容量不够用,烧坏电源板。

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的电源板没有被偷工减料,FX1S-30M的电源板型号是FX1S-10/14M的,所以不存在你所说的容量不够导致烧坏的现象。

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拿到哪里去维修的。是三菱公司的还是其他公司

网友AB:
主要还要电源稳定,我也曾烧过。

网友AC:
电源问题,查一下电源电压。

网友AD:
我们用220V的,还没有见烧过的

400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