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新技术——“极冰涂料”给屋顶降温

楼主(2008-09-11):
酷暑继续在美国肆虐,人们渴望冰凉,却又对空调的高额电费望而生畏。因此,使用“极冰涂料”的“冰凉屋顶”技术就应运而生。有了这项技术,人们就可以减少20%的空调电费。

“冰凉屋顶”能让人们获益良多。美国Custom-Bilt金属公司的负责人表示,该公司是第一家把屋顶技术融入到金属工艺中的公司。他指出,涂上Custom-Bilt公司涂料的金属片能减少36%进入阁楼的热量,由于渗透进阁楼的热量减少了,进入空调房的热量也相应地有所减少,从而降低空调制冷所需要的能量。Cus鄄tom-Bilt公司所使用的“极冰涂料”是由巴斯夫集团工业涂料部门所开发的高反射性末道漆,它依靠反射大量的太阳红外线能量收到效果,而红外线是太阳能到达屋顶的主要光线。普通的反射性金属屋顶只可反射大约5%~20%的热量,而“极冰涂料”却可将反射率提高到60%。反射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能降低1度的金属温度,因此温度差异是很大的,这种差异在深色屋顶中表现得更明显。这样算下来,使用这种新型涂料可节省约20%的能量消耗。

    金属屋顶防火性能高、重量较轻、无拼接、颜色选择较多及使用寿命较长。而“极冰屋顶”更增添了节能省钱这两项优势。

网友A:
对了请问这种涂料会不会对附近的居民形成光污染,反射,刺眼~~~~

网友B(2008-12-02):
参考资料来源:http://www.cxas.cn/cn/xt.asp
我们先来看一个系统,看完这个系统的简介后,我们自然能看到 节能的影子。
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ENMS系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即是Energy metering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 (能源计量联网管理系统)的英文所写,现在一般称作 远程集中抄表系统。
远程集中自动抄表系统是随着办公楼宇和住宅小区智能化管理的需要应运而生的科技产品。它以灵活、简单、快捷的电脑抄表方式,彻底改变落伍的传统人工抄表方式。节省人力、避免人为计数差错、杜绝了人情抄表,并能科学地实现断线检测、短路检测、防磁防盗、违章报警、险情报警等功能,是水、电、气行业主管部门提高自动化管理的必备手段。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该系统以自动抄表代替了人工抄表,无疑解决了抄表数据人工处理及收费的繁琐过程,从而节省了大量的人力,且避免了入户抄表对居民用户的干扰。这应该算节能。
另外,该系统可以提供用户随时查询用电情况,提高电户的节能意识,减少不必要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