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KW 安川伺服不用变压器照样用。

楼主(2008-09-11):
我曾经有上错电的经历,在我们这边机械厂为了省一个变压器的钱.往往是用单相的电,把L2和L3共用一条零线.来用.

也可以用,不过驱动器的充电灯会明显的闪动.

有一次我把380的进电给上错了.因为外部零线和火线没分清.上错电直接冒烟.快熔烧了,线路板有焦.安川公司不给保修说报废.

一个新的伺服驱动器30ADA啊.4000多块大洋.因为主板上有焦不给修.这个损失太大了.

我量了量主功率模块,呈现二极管特性.没事. 可安川竟说给报废.气死俺也.

一气之下把东西寄回来.找了一个修变频器的哥们.哥们真是争气一个星期后给我答复修好了,花了500块钱.

呼呼.兄弟们注意了可别和我一样上错电.

网友A:
一般而言,1KW以上的伺服,就不主张用单相供电了。而且即便是单相供电,L1,L2分别接火线和零线即可,没必要把L2,L3共零线,其实就伺服内部的整流桥路的工作而言,这样做的必要性也不大。

网友B:
呵呵,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C:
安川伺服是有缺相检测的,L1,L2分别接火线和零线可能会产生电源缺相报警,L1接火线,L2和L3共用一条零线来用就可以骗过缺相检测,因为它不检测相位。----但是,强烈不推荐0.75KW以上的伺服这样做,原因是直流脉动成分太大,母线电容负担过重,3-6个月后电容就会全部报销(往往是爆炸)。如果实在要用,要外接电解电容和直流电抗器,安川30ADA是可以接的。

网友A:
楼上的解释非常到位!

这么说来,大一些功率的就有缺相检测了,楼主的用法只是骗过了该检测而已,实在是不推荐这样用。

网友C:
我了解,安川伺服只要标明3相220V电源的,都有缺相检测。SigmaV连100W的都有。松下A4的1.5KW标明单相或3相220V,表示可以接单相220V,它没有缺相检测,但是它的母线电容非常大,比安川的大一倍!

作为用户,正确的使用电器产品是自己的责任,因为这毕竟涉及安全隐患和财产损失。

网友A:
“作为用户,正确的使用电器产品是自己的责任,因为这毕竟涉及安全隐患和财产损失”———支持!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在我们这边厂家就是为了省变压器的钱。我也试着说服他们。

网友D:
没那么吓人的,我知道的有个行业一直都是这样用的,几家机械厂加起来每年都要用掉近千台安川0.75KW的,有五六年了从没听说坏过一台驱动器的电容,他们偶尔还会用1KW以上的也是这样做

网友D:
不过上了1.5KW的还是就都加变压器了

网友E:
400V的呢? 可否直接用380VAC,不用变压器?

网友E:
对安川伺服驱动器我不熟悉,因为用了变压器,是否不用电抗器、滤波器等?

网友B:
我这里厂家配套过来的松下,力士乐伺用没用变压器,我看他的说明书,工频电完全满足使用条件.

网友F:
靠,我公司买15ADA的怎么那么贵,6800一个驱动

网友F:
安川15ADA三相的可以用单相220电源,L1,L2相并后再与L3接到电源,这样就可以,但L2 ,L3相并再与L1接到电源的话就会出现缺相.哪位高手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G(2012-01-13):
我用的是3kw的,但最近总是长度有点不稳,一长一短的,不知是不是电压有一点浮动有影响,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