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触摸屏与西门子S7 300通信问题

楼主(2008-09-11):
各位高手请教下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公司有一套脱硫系统。用的西门子S7  300的PLC    LG的触摸屏。现在突然出现触摸屏上检测数据全部都恢复原始“0” ,读取不了数据。但整个系统运行正常。     初步怀疑是通信电缆或者接口问题。后来排除这种可能。

        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
设定数值也是0了?

网友B:
通信问题

网友C(2010-04-22):
引用 网友B:

通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