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故障

楼主(2008-09-11):
大家好!我手上的590+/380A的直流调速器器,现在是这种故障现象:上电显示正常,但运行后,电源板的继电器不吸合,且不给速度信号,电枢两端有输出。在“DIAGNOSTICS”菜单下面的“SPEED L00P O/P”一下就显示为:-250.00%。同时速度反馈为:30.00%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才开始可以正常调速,且速度很稳定(都是用的电枢电压反馈),只是电源板上的继电器不吸合。(主电源直接加入L1、L2、L3),但过了会儿再调试时就出现不给速度也有反馈。换了一张好的主板还是不对,但继电器动作了。请问一下还有哪里有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呵,应该是主板部分电路信号干扰等问题引起

楼主:
应该不是干扰,换了一快就对了,请问是哪里的毛病?

网友A:
主板速度反馈部分电路检查下运放324电路是不是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