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9-11):
请问各为师傅,我有一台2。2KW的三相电机,现在改成单相的,我用电流钳去测,220V电源的电流是1。6-2。0A,我启动电容是用到300UF,运行电容是用30UF的,就是不知道电机耐不耐用。我在说一下到电机的三条线电流我没去测

楼主:
大家帮帮忙。怎么没有高手指点啊

网友A:
为何要改为单相的呢,三相的电机改单相不好用。

楼主:
这我知道,但是那地方没有3相电,我的电机是油泵电机,单相的电机成本太高,还有就是连接也麻烦

网友B:
先将电机由Y形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然后加电容接220V电源

网友C:
我有个非常急手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我生产线上有10台磨边机,总共有120台4KW的电机,用的是6--10A的断路器,但是却因堵转,欠相电机烧毁严重,有时连接触器,断路器一起烧毁。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有效保护电机?

楼主:
大家帮帮忙,我急着需要答案,

网友D:
三相电机改单相,能启动、能运行就算不错了,但功率必然下降,如果负载仍然是2.2Kw,电机肯定发热、烫手。

网友E:
        2.2KW的电机,正常工作电流(三相)应能达到4A以上。三相电机改单相工作应该是可行的,但电流不能超过电机原工作电流太多。现在只有1.6~2.0A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啦!单相电,我看行!

楼主:
但是我电机的三条线电流没去测,但原是可行,就怕容易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电机的三条线电流没去测,但原是可行,就怕容易坏

楼主为什么多次强调“电机的三条线电流我没去测”?但您显然又很关心。那您测一下不就行了吗?其实已经知道220V电源的电流是1。6-2。0A,比额定线电流小一半。是不是您担心“我电机的三条线电流”比这大得多?

楼主:
我那次忘了去测,心理有点发毛

网友F:
没有这么用过,理论上是可以。但实际用就不知道怎么样了呀。

楼主:
我下午有去测下电机的三条线电流,也就在2A左右

网友G:
咋改的,说一下啊。以前听说过,但没见过。

楼主:
看来是不能用的,昨天打电话说电机声音很大,我没有在现场,估计是不能用了,哎,伤心

网友H:
你的启动电容是怎么加的?我以前改过(在不改变绕组的情况下),但是不是油泵是风机,只是功率稍微小了一点,到现在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I:
改了能用就是速度和功率会变底,最好不要改电机买一台廉价的单相输入的变频器用上最好!

楼主:
请问16楼的师傅.你那次是怎么改的.我是用300UF的电容来启动,30UF的用来运行.但电机很容易发热,还有就是电机没有力气

网友J:
咋改的,说一下啊,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K:
说一下怎么改的,大家都学习一下呀

网友L:
说一下怎么改的,大家都学习一下呀,使用后的效果告知!!

网友M:
回复 网友N:

网友O:
我先问一句,为什么要把它给成单相的?

网友P:
你用什么接法,运行电容小了一点吧?

网友Q:
三相改单相电机,能改,但是功率会小一点,你用的是运行油泵电机,给油泵提供动力,因为负荷大,现在改成单相,当然不能长久运行

,风机没关系,因为是轻负荷起动和运行,改成单相,最多是出风量小了,也就是功率小了,能用

网友R:
可以改啊!不过功率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