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流量积算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9-11):
当变频器运行时,集中供热的流量积算器显示的瞬时值为1800,变频无输出时显示60,采取了如下措施:1降低载波频率;2变频器及电机单独接地;3加输出电抗器;4从变频器到电机采用金属管配线并接地后,运行时瞬时值降为190,变频停机时显示60左右。因热电公司按流量收费所以客户要求变频运行时流量积算器显示值与停机时基本保持一致。有人处理过此类问题吗? 请各位指教,谢谢。

补充一下:1变频器 台达B-15kw。

                2 变频设备与流量积算器及其线路无交叉平行,空间距离约5到6米。

                  3热电公司拒绝为其流量积算器换屏蔽线及任何配合。

                 4咨询过中达公司,建议加输出滤波器(与输出电抗器比较会有更好效果吗?)但也没把握。

                  5变频器不带电机运行时无干扰。

网友A:
我公司也有用变频器,而且靠近仪表屏安装,初装的时候也有干扰,供应商的解决方案是电源扼流圈,输出电抗器,但根本不起作用,变频器起动即有干扰产生,接地、信号屏蔽等也没有用,后来发觉电机运行的时候主要产生的是电磁干扰,该类干扰主要从电机端产生并通过电机电缆线和相邻杂地线、空间传输等途径反窜进入自身电源及其它系统,有必要说明通常电抗器都会装在变频输出端,而变频器至电机有较长一段没有任何抗干扰措施,有时候接地会增加干扰来源,但基于安全问题是不允许不接地的,楼主沿这个思路看看有没帮助吧

楼主:
谢谢回复,我曾经试过各个点不接地,与机壳及大地绝缘,没什么效果。

网友B:
能不能加隔离器呢

网友A:
干扰没有从地线引入,那剩下的有电源、空间和信号,试下使用独立电源对仪表进行供电,最好是与动力线没关联的,信号隔离器没用过,估计干扰源不是在信号引入,空间干扰的话估计也不大,不知道在仪表电源加电抗有没效果。

楼主:
谢谢各位,仪表是热电公司的计费及远程抄表系统,与热电联系过我方不可能做更改。只有用变频时有干扰。现在唯一可以对仪表采取的措施是仪表电源进线端加两块C型铁氧体磁环。不知是否有效?准备中秋节后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基本解决了,EMI输入滤波器+输出电抗器+EMI输出滤波器+另加了一根接地体。误差为实际值+15左右。客户已表示理解了,虽不是完全解决但总可以交差了。

网友A:
哦,难得的一次经验,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