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车间选择什么样的天车滑线比较好?

楼主(2008-09-12):
大家好,本人所在车间以前使用的角钢滑线,由于经常积灰致使滑铁磨损较快,且滑线变形厉害,还经常失电。打算使用H型滑线,即安全滑线,但是考虑到使用环境,一直没有敢改造。那位朋友在铸造车间的,能给出点建议吗?谢谢了

网友A:
采用角钢棱角∧向上或汉发的滑触线均可。

网友B:
用单级滑线还是比较不错的

最好安培数大点

网友C:
还是用单极滑触线吧,铸造车间我们改造过效果不错,两台十吨起重机用的是500A单极滑触线

网友D:
500A单极滑触线?

 厉害!

网友E(2008-10-12):
现在钢厂一般都用刚性滑触性,型号为JGH,容量可根据需要选定

网友F:
地线要不要上车?我们厂现在也是在计划改滑触线,是露天的门吊滑触线沟,一下大一点的雨就是满沟水,现在计划改成架空的铜裸滑线只用3条线要把地线取消,我觉得取消地线不太好

网友G:
恩,取消地线容易造成隐患的。

网友H:
H型单极可以,不过质量要好一点的,4楼用500A5楼不用惊讶,因为一般质量的滑线200A几乎不能用,我们是起重机厂家首选济南德玛产品!

网友I(2009-01-17):
滑触线是一种用于移动供电的系统,现在广泛采用的是由铝合金作载流导体的安全滑线系统,在铝导电面和电刷磨擦部位,采用耐磨性能好的不锈钢嵌条,确保移动安全滑线导电和有效使用寿命。常规有 组合式滑触线,导管式滑线,单极安全滑触线,刚体滑触线,耐高温滑线,另外用于移动供电的还有滑动电缆系统和电缆卷筒装置(拖缆)。

滑触线的种类:普通滑触线、耐高温滑触线、钢体滑触线、电缆滑线。
普通滑触线分:
一:HAH/JDC/HXPnR单极组合式滑触线(以上几种滑触线产品相同,名称不统一)

以上产品图片出自洛阳前卫滑触线有限公司 www.lyqw.cn
HAH/JDC型安全滑触线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国情研制的节能型滑触线,它具有安全可靠及优良的机械电气性能,便于安装维护。相间距为80mm,防护外壳为工程塑料和铝塑合金型两种材料,导体为铝合金(内镶不锈钢条)或纯铜。不受雨雪霜冻影响,适用于露天、水雾、酸雾、导电粉尘等较差环境。300A以下规格可根据用户需要制作各种半径的圆、弧线。
二:AQHX型多线式滑触线(节能滑触线)

以上产品图片出自洛阳前卫滑触线有限公司 www.lyqw.cn
该产品相间距13mm,其交流电阻及感抗值较其它任何形式的安全滑触线均低,节省能源;产品体积小,三线外形为52×51mm,四线外形为71×51mm,占用空间小。根据用户要求可加工制作各种半径的圆、孤段,同时可拼装成任意相数为检测装置及信号设备供电;导体为纯铜,其特点在于其导体连续长,接头少,故障点少,运行更可靠。非常适合室内适用.

三:GAS(J)/DHG型导管式滑触线

以上产品图片出自洛阳前卫滑触线有限公司 www.lyqw.cn
导管式滑触线外壳由高强度耐腐蚀的铝合金或工程塑料制成,密封性能好,导体为纯铜,导轨及集电器不积灰尘,不受雨露霜雪冻影响,适用面广。本产品最多相数为16极,导体最大截面可达90 mm2)。

更多关于滑触线的技术和选型等相关信息请咨询:0379-65512101
luoyangqianwei@sina.com 杨工

经过我们广泛的市场调查,分析了用户所反应的大量事故,我们认为目前国内外滑触线在设计上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原创设计中对滑触线集电器的设计只仅仅考虑集电功能,实际使用中,由于集电器碳刷磨损的不可预见性,集电器碳刷在磨损终极前存在一个似触非触的过程(虚触)。会产生火花、放炮、电灼伤,使滑触线在使用中存在后续集电器更换频繁、导电性能改变、维修率高,远景质量差等弊端。因此开发和使用质量好、功能新的集电器,是滑触线行业的当务之急,我们不能停留在原有技术上固步自封,不能老是‘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搞仿造,必需在吸收的同时搞创新,要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是永恒的真理。

网友J:
VAHLE,DEMAGE‘s supplier

网友K(2009-05-07):
广州市龙玥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安全、可靠是全球最先进的起重电机转子线圈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该产品已与2006年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200620096059.6;国家安全认证:证号NO 08 W0001-S;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该电机调速产品在起重行业优于变频器调速,该产品使用安全可靠、可签订承保合同,产品节能效果显著、工作效率高、操作简单、不溜钩安全可靠,无电网污染、不怕干扰、无误动作现象,微速最佳,是取代故障率高,经常误动作的麻烦制造者——变频器的最佳产品。本产品调速比100:1,调速范围100%,当今市场上的顶级产品:转子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 联系电话13794361509 QQ731017028 罗建新

网友L:
可以考虑用钢制拖链

网友M(2009-11-28):
扬州市天宝滑线电气有限公司是中国滑触线十大品牌,各种滑线耐f腐蚀,抗灰尘,耐磨。产品经国家3C,ISO9000认证,联系电话13773330726

网友N(2010-01-21):
武汉润发滑导电器配套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安全性滑线,出口欧美,联系电话:13476296200 周道峰经理

网友O(2010-04-08):
钢厂用的最多的就是角钢导电了,适应环境好

网友P(2010-10-22):
扬州市天宝滑线电气有限公司是中国滑触线十大品牌,各种滑线耐f腐蚀,抗灰尘,耐磨。产品经国家3C,ISO9000认证,联系电话13952582979.网址:http://www.yz-tbdq.com

网友P:
扬州市天宝滑线电气有限公司是中国滑触线十大品牌,各种滑线耐f腐蚀,抗灰尘,耐磨。产品经国家3C,ISO9000认证,联系电话13952582979.网址:http://www.yz-tbdq.com   联系人:宋春林

网友Q:
用吊带扁电缆,电镀行车用的,没有滑动接触,防腐防尘。

网友R(2012-03-17):
钢体滑触线,当但是要慎重考虑现场环境温度。

网友S:
徐州万达回转支承有限公司是生产回转支承(又称转盘轴承)的专业厂家,集设计、制造、研发于一体,公司技术力量雄厚,生产能力强大,检测设备齐全。 官方网站:www.xzwanda.net

网友T:
一般钢厂,铸造车间由于高温,都用的是角钢滑触线,建议,采用双集电器。 用安画线的用的不懂。好像有种铝合金画线,不防给滑触线厂家打个电话咨询下

网友U(2012-05-25):
上海菲柯特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上海电力科技园(国家大学科技园),公司是国内专业制造滑触线, 安全滑触线,单级组合滑触线,多级管式滑触线,滑触线指示灯,工字钢滑车,电缆滑线导轨,刚体滑触线,扁平电缆等http://fkthx.com/

网友V:
对这方面不懂,学习下。

网友W(2012-07-05):
我知道一公司的滑触线,扁平电缆,母线槽,滑轨滑车质量不错的,并且他们公司最好的地方就是还免费为你解答各类配置产品的问题,并且还有专业的售后维护安装人员上门的为你服务的,他的产品价格也蛮实惠的。这样吧 我给你他们的公司的网站 你自己去看看 http://www.cqtbdq.com

网友X(2012-10-25):
铸造车间行车供电通常采用角钢滑线和THGH钢体滑触线,但钢体滑线成本较高。可以在网上搜搜厂家。

网友Y(2013-05-31):
采用敢提滑线,耐高温、防尘。

网友Z(2015-01-21):
    扬州亿莱特电气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电力设备的厂家产品有:HXPnR-H、C、M单级滑触线、JGH刚体滑触线、HXTL(L)碳刷多级滑触线、HXDL电缆滑线导轨、YB YBF YBZ橡套扁平软电缆等滑触线系列。www.yzel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