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故障

楼主(2008-09-12):
昨天上班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们使用的PT100温度显示错误,有人说是记录仪通道故障,就换了个通道。但是我在盘后测量时发现,RAB=152欧,RAC=1336欧,RBC=18欧,可是换了通道后显示为87度,很不理解,这是为何?请问此时的真实温度应该是多少,怎么算?谢谢!

网友A:
87度对应的电阻是133.56  热电阻一般不会坏,查查是不是电缆线有问题

网友B(2009-05-11):
要进行几项检查:

首先LZ你提供的情况有点少。你们用的PT100是两线式?三线式?还是四线式?

1、信号线的绝缘检查(拆除热电阻);2、热电阻的分度表对应检查(事故过程的数据应该有记录吧);3、如果1/2步骤都没有查出异常可以考虑更换热电阻;4、如果非要分析出一个所以然,要考虑的事情比较多:PT100的接线、PT100的使用年限、信号线是否用屏蔽线?现场是否有大的干扰源?

另外:出现问题不仅仅要质疑测试回路,还要对现场的设备进行检查(LZ没有提供资料,我这里不清楚。)

网友B:
补充一点:一般出现信号波动突变很多时候是因为接线不好。o(∩_∩)o...   很多时候,安排仪表人员定期检查信号线的接线是否良好,都被他们鄙视。这些牲口真是无可救药。

网友C:
到现场检查接线柱,到现场量取pt100/abc三点阻值再说话,如电阻体是好的,再把接线两两短接量电阻,心要细,一步步来!这是简单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