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保修期是多长

楼主(2008-09-12):
变频器一般都要几万到几十万  保修期是多长 我认为一年是不够的

网友A:
一般的电器都是一年,超过一年还是跟踪服务,那就要收成本费了

网友B:
你签购买合同上可对此进行约定啊.

网友C:
也就1年,比如电容,标准就是2000小时,算下来一年都不到

当然,这个寿命是85度的时候,在正常使用时,寿命要大大延长

网友D:
我所知道的几种国产变频器的保修期是一年半。

网友E:
你可能加保修呀,当然,钱也要多了呀,

网友F:
照价格来说的话,你买的价格<100元的小家电应该没有保修了

网友G:
新买回来的变频器的五年内出故障的概率不大

网友H:
很多都是一年的保修期的

网友I:
现在有的国内厂家说是3年保修期,无论什么原因都给换新的,这样的承诺是我看国外机器可能不会的。

网友J:
呵呵;

进口的一般都是一年;

国产的有的是18个月;

但进口的无故障运行时间相对要长的多;

网友J:
我这边有的人手上的变频器都是70/80年代的,连面板都没有,体积非常大;

但带电动机还能正常工作,不得不佩服以前的产品质量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