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标精确定位的实现

楼主(2008-09-12):
印前制版时,在色标位置布置2个色标,当色标传感器检测到第一个色标时减速运行,检测到第二个色标时停止。

网友A:
包装行业精确定位不是这样做的,套色才可能每一版用几个色标,要么你说的是另外的工艺

网友B:
印前制版工藝,樓主請詳細描述一下

网友C:
这是个不错的话题,关注中~

网友D:
色标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

网友E:
这实际上是一个利用不同颜色检测,来控制马达的多段速问题.这应该不难实现.找你想要的颜色检测开关或控制来实现,我想是没问题

网友F:
印前制版时,在色标位置布置2个色标,

我觉得,用两个色标传感器比印两个色标容易.

网友A:
看来楼主忘了这里的帖子了

网友C:
“用两个色标传感器比印两个色标容易.”———不知色标传感器的成本如何?

网友G:
比较好的应该是“SICK”品牌吧,一千多一个。用单个色标做定位应用于丝印中,效果不错。但需要配上定长一起使用,也就是说在定长一定范围内去找色标,如定长为200CM,修正偏差为2CM,哪么就在198CM----202CM这个范围内找到色标,色标光眼检测到色标后立即刷新IO,伺服清零。这样才可以过虑掉不需要之色标,准确定位,套色。

网友G:
补充:色标光眼检测到色标后立即刷新IO-------------是需要中断,立即刷新IO输出,以保证精度。

网友H(2009-08-07):
现在很多色标的反应速度都不高,太慢了,都是MS级以上的,所以要做到快速定位还是太难了,如果用二个色标提前先减速会好得多,不然肯定过冲很多的。

网友I:
一般无轴套色用的色标传感器同时有模拟量的和开关量信号输出,国产的产品已经很成熟,响应都是微秒级的,开关量的好像是每秒10000次。

网友J(2009-11-13):
比较好的色标传感器有施克、库伯勒的,检测距离5-60mm,光斑最小0.1mm,响应速度微秒级

P+F的也有,但型号不多的,还是以上两者更专业

价格1000多只怕是最基本最经济的那种吧,2000多算便宜的了

网友C:
真够贵的!

网友K:
MS级别的色标传感器咋用,包装机械上的色标传感器都是几十KHZ以上的反应速度,几百块钱的浙江货就有这样的速度了,不需要上千块

网友L:
前天我卖个传感器基恩士的LV-H32价格4K.

网友M(2010-03-13):
卷装料印刷就是类似的使用.设定长100,到98的时候减速等电眼感应色标信号,无信号自动停机报警,有信号后复位继续下一动作.

网友N(2014-06-23):
做个减速段就,到位置进行减速,一般都可以停在色标位置

网友(2015-12-20):
真够贵的! 一般都可以停在色标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