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MODBUS数据读取指令的应用

楼主(2008-09-12):
用台达PLC的MODRD指令,最多可以读连续的6笔,然后把读的内容放在D1073-D1084里,可如果我想读不是连续的两笔,比如一个地址是1,另一个是8,超出了6笔的范围,它的内容是怎么放置的??请教高手!!!

楼主:
大家快来回答呵

网友A:
执行使用两笔MODRD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我知道是使用两笔,想请教的是第二笔的内容是怎么放置的??

网友B:
台达PLC用户请加这个 QQ群   37984269 台达PLC技术交流平台    lesing 也在

网友C:
你要通讯两次,第一次读地址一的内容,当地址一的内容通讯完后,再用MODRD指令读地址8的内容,也就是说你分两次去读。

MODRD指令在程序里可以多次使用,就是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通讯指令执行即可。

楼主:
多谢了 我现在明白了

网友D:
这个你应该通过好好的看资料,多问问专家啦.!

网友E(2008-10-31):
用MODRW指令,,,,,,

网友E:
还可以用RS指令,方法很多的,你可以多看看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