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水泵电机,输出电流波动很大?

楼主(2008-09-12):
变频器驱动水泵电机,输出电流波动很大?

并电机出现呜呜响声,请个位大侠指导。

网友A:
能说出具体型号及功率吗?变频器推电机是有点响的.

网友B:
是否水泵内有空气,如果有空气,不仅是电流波动大,而且水泵震动也大,压力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并且还伴随着明显的水流声。

网友C:
1  泵内进气 2 电机或泵轴承坏 3 联轴器没有校正好 4 压力信号反馈有问题或压力信号传感器处有异物 5 泵的叶轮螺丝松动

6 变频器选型较小 7 电缆损坏有电机缺相现象 8 变频器内部问题

网友D:
多大功率的?可能是余个参数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