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 掉线问题

楼主(2008-09-12):
    本人前不久刚去调试一个项目,里面有一台TP270的触摸屏,与机房(机房内有六台变频器柜和一个PLC柜)有大约三十米的距离,变频器采用DP通信,触摸屏采用MPI通信,触摸屏放在驾使室(里面有两台力矩限制器和一台显示器)内。

    现象是:每次系统启动(电机未启动)时,大约45分钟后触摸屏会提示与PLC失去连接,然后又自动连上。在把MPI通信的波特率降到最低后(19.2K),系统启动后不会掉线了,但是当启动电机时,触摸屏会提示与PLC失去连接,然后过一下又自动连上。

请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启动电机是不是产生了干扰现象啊.

网友B:
应该是干扰造成的吧。

网友C:
通讯电缆可能受到干扰了;

把通讯线走线重新布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