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24V的电变成5V的//

楼主(2008-09-12):
要把24V的直流电变成5V的直流电最简单的方法是那种???

网友A:
0.1μ

网友B:
呵呵;最简单用个电位器就行了;

正常要用个DC/DC开关电源;

网友C:
应该用DC/DC变换模块,根据电流大小,选择器件。

网友D:
三端稳压器最好了。

网友E:
最好还是三端稳压器7805。

4楼的说法用电位器不能提供1A的电流。用开关电源不是最经济的办法。

网友F:
要把24V的直流电变成5V的直流电最简单的方法是那种???

需要多大的输出电流呢,如果1A以下的可以用7805或者78L05

网友G:
7805前加限流电阻﹐再给7805加散热片﹐一般情况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A:
不知道7805的输入电压最高能承受多少呢?

网友H:
dc\dc 变换模块 我有5v1a的  0635-2127021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7805的输入电压最高能承受多少呢?

35V

网友J:
用7812和7805两级相串较简单,7812电压范围14-27V,7805电压范围7-20V。

网友K:
视设备而定,公司生产的工业数据光端机所用DC24VS5电源模块有5W的,也有10W的。

网友L:
你们在误人子弟,用317,简单,经济

网友M:
用三级降压电子线路都采用的,(楼上芳季说的IC/7819,7812,7805).

网友N:
我查了下,有的资料上标明7805最大承受电压仅为20V,而有的标为24V

所以24V转5V直接用7805还是有点玄的, 如果中间再加一个7812转一下或许会可靠点

网友O:
引用 网友J:

用7812和7805两级相串较简单,7812电压范围14-27V,7805电压范围7-20V。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P:
DC-DC模块

网友L:
你们在误人子弟,用317,简单,经济,放心使用,

楼主:
看来意见不一样呀!!!

网友Q:
直接购买DC-DC模块电源吧,简单而且又不贵.Bob.cai@ce-power.com可以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R:
一个功率电阻和一个稳压5伏二极管

网友S:
要把24V的直流电变成5V的直流电最简单的方法是那种???--------用分压电阻。

网友T:
引用 网友L:

你们在误人子弟,用317,简单,经济,放心使用,

前辈!317是什么呀?!

网友U:
24V变5V,除使用DC--DC转换外,其他简单的办法实质上全部都是把多余的部分消耗掉!

如果不计较浪费的因素,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其实都等效于串接一个电阻而已

负载变化,则小负荷情况可以采取串接电阻并联稳压管的电路

在对电压精度有要求的前提下,使用7805串接电阻是最简单的做法

网友V:
317是可调的稳压快,最好用DC/DC模块

网友W:
用317,简单,经济,放心使用

网友X:
我是专门从事单片机系统开发的,看到楼上不少朋友推荐用7805来变,说实话,这种方法是理论可行,实际用于产品上还是存在问题的,主要是发热问题,如果前端加电阻,这个压降损耗就加在电阻上,这样电阻功率就要选的很大,面积就大了,我们采用过2596来做,但2596电路还需要配备必须的电感电容,否则输出电压就会飘,不稳。

有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请QQ:534419821聊。

网友L(2008-10-18):
你们在误人子弟,用317,简单,经济
,LM317

网友Y:
同意楼上的用317,而且电压可调,要什么电压都可以

网友V:
用LM337,军品电源都用他

网友Z:
?? 7805最好了

网友AA:
应该用DC/DC变换模块,简单而且又不贵.www.archcorp.com.cn可以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M:
我赞成用DC|DC变换摸块,简单方便,只不过是对三端稳压块来讲,同等输出功率下,价格高了点.

网友AB:
我也想知道,要成本低,效率高

网友AA:
成本看你的预估是多少,才能配匹配的的。

网友AC:
应该用DC/DC模块

网友AD:
我觉得还是看你是要高端还是低端.高端用DC/DC,省钱就用317吧

网友AE:
拿两个电阻做个分压电路

网友AF(2008-11-20):
PQ24050QGA20xyz   输入 18 - 36 V

                                       输出 5.0V

                                        电流:20 A

此款DC/DC电源模块产品完全满足您的需求!!!

深圳市博智科技是一家专业的电子器件增值服务商, 致力于为中国电子设备制造商提供先进可靠的电子器件(www.bossum.cn) 。我们目前主要是代理美国SynQor电源模块,并在段时间内得到SynQor公司认同。作为世界DC/DC、AC/DC电源模块的高效模块首选供应商,以及DOSA联盟的发起人之一,SynQor 是一个在业界处于领先地位的电源转换方案供应商,目前热点产品(24@28 400W\500W 48@28 300W\350W\728W等高效电源模块,72V(42-120Vin)、110V(66-160Vin)输入主要服务于电信,计算机,工业,医疗以及军工市场(详情请参考 www.synqor.com )。

盛兰鸣
Amily Sheng

深圳市博智科技有限公司
Bossum Technology
TEL:0755-83866607
FAX:0755-83866671
MP:13823704064
MSN:slm_ming@163.com
E-mail:asheng@bossum.cn

网友AG:
inmax:24dc

out curent max 1A

网友AH:
看看楼上这么多都推荐7805    我都不好意思再说了

网友AI:
用铁壳的LM317K最好了  经济好用而且还是可调的~

网友AJ:
这么高的电压会使7805过量发热的,在输出电流较大情况下会烧毁器件的。请大家仔细考虑

网友AK:
三端稳压器最好了。若负载不大,7805完全可以的,我的通讯电缆的电平转换就是这么做的呀。几年连续使用都没有问题。

网友AL:
我单位有生产DC-DC转换器,一直有给台资企业配套.如果一次要500PCS以上的话,一般在3A--10元左右.5A--13元左右,输入电压32V内均可满载工作.

价格有可能不一定合适,但真的好用.

网友AM:
norris_lee Xnorris_lee
积分:158
帖子:140注册时间:2008-8-12 0:41:38 15楼 回复时间:2008-9-19 0:22:45 你们在误人子弟,用317,简单,经济

记住,要加散热片

网友AN:
78L05的电流只有100mA,用7812和7805两级相串较获得的电压稳定,如果要求5V电压的稳定高的话可以考虑,用317,简单、经济,但可调并不一定是好事,可调用的电位器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故障点,以上所有方案都是不隔离的,如果要求隔离还是使用DC/DC比较好,如果24V够稳定,稳定度满足要求,可以选择不稳压的DC/DC,这样的成本也不高,要求稳定的话就选用带稳压的DC/DC。

楼主(2009-07-21):
各位兄弟们非常感谢,忙着忘了这个帖子,我这个是用模拟量电源的。已经做好了具体做法是用7812跟7805前面加了50v100微发的电容,用了1年多了到也没射门问题。

网友AO:
就这个帖子而言,楼主只讲“要把24V的直流电变成5V的直流电最简单的方法是那种?”这种描述不太准确,因此可以有很多的答复,并且都不能算错。如果在描述中加入功率或者最大工作电流等内容就好了。同样是5V电源,有不同稳压精度的,也有不同功率的,注重效率和发热的用开关电源,否则可用线性电源。如果工作电流很小,也可用稳压二极管。另外,楼主用50V的电容是可以的,但如果是批量生产的产品,就不必用这么高耐压的了,那样就可以减小体积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