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看看这是一种什么设备?

楼主(2008-09-12):
我的要求是:

远距离一束光照过去,对面有一个感光部件,照到什么位置可以通过接口输出对应的刻度值

 距离是大约5米,标记刻度是1毫米!

请问各位大侠,是不是有这样一种设备或者零配件或者模块?是不是可以叫做“感光刻度尺”?哪里可以买到?请提供一些详细的资料!

如果真的没有,看看是不是可以推荐相应的替代的产品或设备。。。真诚感谢

悬赏100分是不是太高了?现在改成20分,如果能提供有用的信息,可以另外追加。。

楼主:
请各位大侠,费费心帮忙多问问。。。

如果真的没有,看看是不是可以推荐相应的替代设备

楼主:
真心感谢。。。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你的问题就是测位置的可以用红外线测量位移,或者如果条件允许,改为磁感因尺

网友B:
可以选用激光照射另一面放光电池接收,有套件卖的,可以确切的定位各种可反射光液体的高度,而且随易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的问题就是测位置的可以用红外线测量位移,或者如果条件允许,改为磁感因尺

我是打算用红外线测量位移,可是我要求把位移量用相应的设备读出来,传给计算机处理,你认为能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可以选用激光照射另一面放光电池接收,有套件卖的,可以确切的定位各种可反射光液体的高度,而且随易可调

能详细说一说如何实现当前刻度的测量吗?

网友C:
前面是操作错误,抱歉!楼主这个玩意不难吧?只是不知到你要得到的结果是啥?你的远距离是多远?刻度的精度要求是多少?时间要求呢?应该给一些详细的东西啊

楼主:
对:姑苏城外 关于

前面是操作错误,抱歉!楼主这个玩意不难吧?只是不知到你要得到的结果是啥?你的远距离是多远?刻度的精度要求是多少?时间要求呢?应该给一些详细的东西啊

内容的回复:

你好! 我的要求是距离5米左右,刻度1毫米!时间要求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请各位大侠给予积极的关注

网友D:
光电感应一类的东西吧   不是了解

网友E:
见过一种基恩士的单反红外线传感器类似你说的,演示的时候看到可以利用它检测1张A4纸的厚度,具体型号到基恩士的官方网站看看

网友F:
肯定有,我们这一台设备上就有,只是涉及到保密,没法说,但是绝对有

网友G:
基恩士的单反红外线传感器

安德利(珠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是日本KEYENCE基恩士、神视、北洋竹中传感器的中国代理

http://www.adlch.com/proall_new.asp?typeid=101

网友H:
我听别人说过光栅尺,它的测量精度也相当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我听别人说过光栅尺,它的测量精度也相当高

你好,光栅尺不是这样使用的

楼主:
请各位大侠给予积极的关注,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肯定有,我们这一台设备上就有,只是涉及到保密,没法说,但是绝对有

大哥,不要如此保密好不好,到底有没有现成的设备。。如果有,给提示一下,如果没有,是不是自己造的

网友I:
激光三角反射系列精密位移传感器

optoNCDT 1401/1700
光电集成一体化CCD数字
精密位移传感器, 无外
接控制器。

optoNCDT 1607/1627
高频响精密位移传感器,采
用PSD模拟技术。

optoNCDT 1800/2200
超高精度高频响智能位
移测量系统,采用高分
辨率 CCD 及DSP全数字
技术。

激光位移传感器

激光三角反射位移传感
器可对几乎所有材料的
被测物体进行点式位移
测量,且标准安装距离
较大。
激光位移传感器

optoNCDT 1401
光电集成一体化CCD位移传感器,无需外接控制器。
线性量程: 5 / 10 / 20 / 50 / 100 / 200 mm
绝对误差: ≤±0.2 % FSO
分辨率: 0.01 % FSO
输出频率:1 kHz
信号输出: 4 - 20 mA/1-5V/ RS 232
激光位移传感器

optoNCDT 1700
光电集成一体化CCD位移传感器,无需外接控制器。
线性量程: 2 / 10 / 20 / 50 / 100 / 250 / 500 / 750 mm
绝对误差: ≤±0.08 % FSO or ≤±0.1 % FSO
分辨率: 0.005 % FSO
输出频率:2.5 kHz
信号输出: 4 - 20 mA/0-10V/ RS 422/USB

optoNCDT 1607/1627
PSD 模拟技术高频响位移传感器
线性量程: 0.5 / 2 / 4 / 10 / 20 / 50 / 100 / 200 mm
绝对误差: ≤±0.2 % FSO
分辨率: 0.03 % FSO
测量频率:10 kHz,7kHz,4kHz等可调(1627可到37kHz)
极限频率: 10 kHz (-3dB)
信号输出: ±10 V/4-20mA/RS232

激光位移传感器

optoNCDT 1800

智能位移测量系统,采用CCD 及 DSP全数字技术,及世界上独
一无二的“实时表面补光”技术(Real-Time-Surface-Compens
ation)。从而可以消除测量表面亮度变化带来的误差,且具有
与其它激光传感器同步连接的功能。
线性量程: 2 / 10 / 20 / 50 / 100 / 200/ 500 / 750 mm
绝对误差: ≤±0.08 % FSO
分辨率: 0.01 % FSO
输出频率: 5 kHz
信号输出: ±5 V/RS 232/RS 485

激光位移传感器

optoNCDT 2200
智能位移测量系统,是建立在opto1800系列上的超高精度升级
产品,并可同时高频输出模拟和数字信号。
线性量程: 2 / 10 / 20 / 40 / 50 / 100 / 200 mm
绝对误差: ≤±0.03 % FSO
分辨率: 0.005 % FSO
输出频率: 10 kHz
信号输出:±5 V 及 RS 485
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

网友I:
http://www.micro-epsilon.com.cn/jgsj.htm是在这里找到的,本人并非做广告

网友J:
光栅尺,海德海的比较好。

网友K:
光电开关,欧姆龙就有!

网友L:
你说这不就是光栅尺吗。。。

网友M:
楼主的意思是发射体与接收体相距5米。保持5米平行距离。

要求发射体平行于接收体移动1毫米。接收体能分辨出来。

这不同于光栅尺。也不同于上面说的什么什么一张A4纸厚度的。

最接近的事例是。地基测量时用经纬仪望对方的高度尺,看看经纬仪与高度尺的水平高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