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选型

楼主(2008-09-12):
一台变频器带动多台电机时,若电机同时起动,则只需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总和;若是分别起动,则需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最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这种说法对嘛?

网友A:
明显不对啊

楼主:
哪不对啊

网友B:
肯定不对,容易烧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肯定不对,容易烧电机的。

麻烦您详细说说啦

网友C:
前半句对,后半句似乎不对,若是分别起动,最后还是两台电机并用吧!

网友C:
如果是用接触器切换,每次只推一台电机,后半句是对的.实际上这种玩法还是一台变频器推一台电机,电镀生产线的横移和上升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