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流接地系统中单相接地故障的判断与处理

楼主(2008-09-12):
小电流接地系统是指采用中性点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系统。在该系统中,如发生单相接地时,由于线电压的大小和相位不变(仍对称),且系统绝缘又是按线电压设计的,所以允许短时运行而不切断故障设备,从而提高了供电可靠性。但是,若一相发生接地,则其它两相对地电压升高为相电压的J3倍,特别是发生间歇性电弧接地时,接地相对地电压可能升高到相电压的2.5—3.0倍。这种过电压对系统的安全威胁很大,可能使其中的一相绝缘击穿而造成两相接地短路故障。因此,值班人员应迅速寻找接地点,并及时隔离。

当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一般出现下列迹象:
    (1)
警铃响,“x x千伏母线接地光字牌亮,个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系统,常常还有消弧线圈动作的光字牌亮。
    (2)
绝缘监察电压表三相指示值不同,接地相电压降低或等于零,其它两相电压升高为线电压,此时为稳定性接地。如果绝缘监察电压表指针不停地来回摆动,出现这种现象即为间歇性接地。
    (3)
当发生弧光接地产生过电压时,非故障相电压很高,表针打到头,常伴有电压互感器高压一次侧熔体熔断,甚至严重烧坏电压互感器。

当小电流接地系统发生上述迹象时,值班人员应沉着冷静,及时向上级调度汇报,并将有关现象作好记录,根据信号、表计指示、天气、运行方式等情况,判断故障。各出线装有接地信号装置的变电所(),若装置正常投入,故障范围很容易区分,若报出母线接地信号的同时,某一线路也有接地信号,则故障点多在该线路上。若只报出母线接地信号,对于这种情况,故障点可能在母线及连接设备上。所以,处理时应注意:
    (1)
母线和某一线路都报出接地信号,应检查故障线路的站内设备有无异常。
    (2)
只报出母线接地信号,应检查母线及连接设备、变压器有无异常。如经检查,站内设备无异常,则有可能是某一线路有故障,而其接地故障失灵,应用瞬停的方法,查明故障线路。

当各出线未装接地信号装置时,首先应根据前面所述的特征,判明故障性质的相别;其次分网运行,缩小查找范围。在分网运行时,应考虑各部分之间功率平衡、继电保护的配合、消弧线圈的补偿等因素;然后再检查所内设备有无故障,如设备瓷质部分有无损坏,有无放电闪络,设备上有无落物,有无小动物及外力破坏,有无断线接地,检查互感器、避雷器、电缆头有无击穿损坏等;最后在确定所()内设备没问题的情况下,可以汇报调度,用瞬停拉线查找法,依次断开故障所在母线上各分路开关。如果接地信号消失,绝缘监察电压表指示恢复正常,即可以证明所瞬停的线路上有接地故障。查出故障线路之后,对于一般不重要的用户线路,可以停电并通知查找;对于重要用户的线路,可以转移负荷或者通知用户做好准备后停电查找故障点。

在某些情况下,系统的绝缘并没有损坏,而是由于其它原因产生某些不对称状态,可能报出接地信号,此种接地称为虚幻接地,应注意区分判断。如电压互感器内部发生故障时,电压互感器一相高压熔体可能熔断,而报出接地信号,此时应将电压互感器立即停运。

楼主:
变压器对空载母线充电时,由于开关三相合闸不同步,三相对地电容不平衡,可能使中性点发生位移,三相电压不对称,也报出接地信号,此时一旦投入一条线路或投入一台所用变压器,使谐振条件被破坏,此现象即可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