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电控讨论

楼主(2008-09-12):
轧制速度提升到8.6米以上时,上辊有一台直流电机电流减小一半左右,不知道是何原因?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万分感谢!

楼主:
轧制速度提升到8.6米以上时,上辊有一台直流电机电流减小一半左右,不知道是何原因?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万分感谢!用的是西门子6RA70系列直流调速装置。

网友A:
是不是和生产工艺设备有关呢

呵上下辊内是不是主从控制呢??

楼主:
上下辊内是主从控制

网友A:
那你观察下另外的下辊工作电流如何,是不是主从控制负荷分配不均匀

看下组态参数~~~是70 的传动装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