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空压站该着

楼主(2008-09-12):
  各位兄弟,我们公司原有一台LS16-75KW风冷空压机,现我又买2台无锡辛格SIG45KW的空压机,我们再买一台柳州富达空气压缩机LU75-8.0,我们想把他们建成一个节能型的空压站,联动控制的,根据用气量自动开启,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提供一下啊

网友A:
很简单..搞一个PLC集控站,把4台空压机的远程控制接口(启动/停止/运行电流/故障等)接入PLC系统,把系统压力传感器信号接入PLC..再加一个触摸屏,让各个空压机的状态和参数在屏上显示..接下来就是编程了...

网友B:
我觉得最好装个流量计,监测时时输出流量,用plc根据流量选择最经济的空压机运行方式。

楼主:
关键我想成本低点比较好啊,经济点的

网友C:
搞这么多品牌维护保养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