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1/2.2KW故障求助

楼主(2008-09-12):
ATV31/2.2kw变频器上电面板按键不起作用,显示rdy,仅按“STOP"键时,显示nst,马上回到rdy,不知是怎么回事,哪位师傅知道的,麻烦告知,谢谢啦

网友A:
你的tcc参数是不是设定为loc的,只有设loc才是面板操作

楼主:
但面板总可以进入参数设定吧

网友B:
可以的,上下键可以选择菜单

楼主:
问题是现在按键无反应

网友C:
呵呵,难为你了吧,你仔细看说明书就OK

网友C:
不行在告诉我

网友D(2008-11-03):
说明书,你就没有看好,这怎么教你啊,你再去好好看下说明书吧,老兄

网友D:
要是实在是不明白的话,找我吧,QQ:6101967

网友E:
什么事也没有。。。。。。

网友F:
你们是应用在什么行业的?如果含有腐蚀性气体的话有可能是面板的那个连接软排线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