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owerflex700上安装的编码器卡为什么烧掉了

楼主(2008-09-12):
Powerflex700上安装的编码器卡为什么烧掉了?

关键是我们前面都好好用的,突然就烧掉了,请教前辈能不能说下问题最有可能出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A:
先顶!

没有看到现场不知道情况,你装了编码器以后改了里面的参数了吗?

网友B(2009-02-06):
有5/12V的區別看有沒有改過

或是參數設定有誤

不然就是ENCODER大限已到

网友A(2010-12-28):
是不是时间到了

网友C(2011-03-31):
怀疑接地问题。尤其是在行车等场合。你查一下编码器地与机柜地有没有电势差?

网友D: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专业维修各类工控设备

021-62842272

021-66080427

网友E(2011-10-17):
编码器少了,或者短路引起电流过大

网友F:
建议加入AB罗克韦尔技术交流QQ群180938639,专业技术问题及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