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无线通信模块+PLC问题

楼主(2008-09-12):
计算机内装组态王,用计算机的两个232分别通过无线模块与现场的松下PLC和板卡通信,

板卡用的是MODBUS协议,无线模块在厂家指导下设置参数,信道不同,其他参数和现场设备相同.无线模块为同一厂家产品.

现场情况是:组态王和板卡通信没问题,组态王和松下PLC通信时断时续,

请教各位高手,问题可能出现在哪?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我描述你说的系统:在计算机上通过组态王来监控现场的PLC。计算机+无线模块 通过无线和 无线模块+PLC 是这样吗?

网友B:
您好:

     我公司为合()资企业,专业生产:PCB精密快板(快板、多层板为主)、SMT加工等 公司在2-20层精密线路板订单的快速生产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成了高效的快生产体系。双面板最快可在24小时完成,4-8层板最快可在48小时完成。20083月份起,我们增设了SMT厂,使得PCB+SMT无缝连接。

一条龙的制造加工服务,这将非常有力地支持顾客项目研发进程、占领市场先机!

  请您记下我的手机,对金主向有任何希望了解的地方您可以随时给我电话,谢谢!

市场部  方绪海  137 9837 9382   QQ:273258779   www.chiefskill.com

网友C:
无线模块对数据收发有一定的时延,可能是这个

楼主:
weililoo你好,

现场是这样:1、计算机COM1+无线模块+天线+天线+无线模块+PLC

                      2、计算机COM2+无线模块+天线+天线+无线模块+板卡

楼主:
无线模块对数据收发有一定的时延,可能是这个,
我们也分析是这个原因,在组态王里做了延时,
可是还是没有变化,您看还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顺舟网络你好,

我们也分析是这个原因,在组态王做了延时,可是还是没有变化,您看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D:
1、计算机连接无线模块,应该是满足通信接口为RS232,另外就是组态软件的通信速率要与无线模块的接口速率一致;
2PLC和无线模块之间的连接也是应该满足以上条件,通信接口一般为RS485
3、无线模块本身最好是接口速率与空中速率一致,如果不一致的情况下,大数据量通信就会有数据丢失;
4、时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有线连接的时候不需要考虑,换成无线就必须考虑了;这个参数要向模块厂家索取,一般单芯片的微功率模块时延比较小,可以在10ms左右甚至几个ms,但用VCO和锁相环PLL做成的数传电台,时延一般最小都有30ms-100ms,最开始调试的时候可以把软件和PLC的延时稍微长点,逐渐减小,调到最佳状态;
5、点对点通信的时候只需要频率一致,多点对多点通信的时候一定要错开频率,当多点都在比较近的距离通信时候,最好要求无线厂家提供不会产生互调的多组频率;
成都安莱格科技有限公司系列产品组网灵活,能点对点或点对多点等,传输方式可选择2.4G专网或ZigBee;广泛用于油田监控、水利监控、电力监控、仪器仪表、冶金设备监控、桥梁铁路监测、化工等工控场合。公司产品具有抗干扰强、低功耗、性能可靠等特点,能对压力、温度、振动、流量、开关量、模拟量、4-20mA信号采集、三相电压、电流等参数的采集和无线传输。安莱格愿与新老客户一起,为企业的安全高效生产共同努力。

成都安莱格科技有限公司
TEL(市场部)86-028-6565867689622028
联系人:蔡先生
FAX86-028-81712129

顺祝:
     商祺!

楼主:
你好,老老成,我的QQ32290488,希望能了解更多的内容.

楼主:
你好.刘继兵,我的QQ32290488,希望能了解更多的内容.

楼主:
你好刘继兵,我现场用的模块电压DC12V,通信距离5公里,现场有宽30米,长100米,高10米的铁架网,屏蔽性很强,

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以提供两个模块,我们试一下,成功我们就买下,不成功再给你寄回去,我们现在用的是

深圳市技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模块.更多内容我们可以通过QQ来沟通.

网友E:
组态王这软件并不是很理想,驱动程序可能支持不好.

一般不会出在硬件连接方面.可以咨询组态王售后服务.

网友F:
可以咨询组态王技术支持

楼主:
谢谢各位鼎力支持,情况还是没有好转,真是郁闷!

网友G:
建议楼主试用一下楼上刘工的电台,我用过五公里,隔了一座小山,通讯很正常,产品质量也不错,好货应该推荐一下!!

楼主:
17的朋友你好,

请问你是和PLC通讯吗?我用的是松下PLC

楼主:
我还是觉得是不是屏蔽的原因,现场毕竟有铁架网隔着.

楼主:
另外谢谢17楼的朋友,

我会和刘工联系的,

我的QQ在上面,

如果方便,我们也可以联系,向您学习.

网友H(2008-10-14):
我估计是你方案有点问题,应该是两台错时工作,否则交调互调及相互干扰很难避免,你可以尝试关闭一套看通信状态,我想问题就解决了,和选什么电台没关系

网友I:
学习中,呵呵,希望高手、高高手们都出来谈谈运用经验^-^

网友J(2008-12-16):
21F的朋友讲的有道理。

网友K:
如果哪位高手有类似经验,谈一谈,大家也学习一下,

网友K:
我觉得这是一种发展趋势,这样的应用会越来越多

网友L(2009-05-26):
用日精的电台就行,我用过50公里以外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M(2009-08-07):
用Zigbee技术吧

吧吧吧吧吧

网友M:
公司(杭州永高电子)为美国迪进DIGI浙江省一级代理
产品有:
1.串口通讯串口联网设备
2.Zigbee无线通讯
3.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4.协议转换器
有需要详细资料的朋友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或邮箱。
也可给我来邮件咨询。 louxianfei007@126.com
QQ:330736977
公司网站 http://www.hzyg.com.cn/
美国迪进网站 http://www.digi.com/

网友N:
很可能是两个无线通讯网络互相之间的干扰,如果采用支持跳频扩频方式的无线产品应该不会有这种现象产生

网友O:
最简单的办法先找出问题嘛,你可以先只用一对无线模块,专连PLC看看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那证明就是两对无线设备之间同时工作存在干扰;
如果还是有问题,我建议你用延时小一些的无线设备再试试;
如果现场需要,我可以先借一对无线设备给你试试,需要的话联系:zpliu@vip.163.com

网友P:
现场是这样:1、计算机COM1+无线模块+天线+天线+无线模块+PLC

                     2 、计算机COM2+无线模块+天线+天线+无线模块+板卡

瞎估摸:1.串口问题,PLC用COM2来测试一下.2.驱动程序兼容性.3.板卡和PLC同时通信的互扰性.

我是做无线模块的,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QQ:1208556678,电话:0592-6300320厦门四信通信

网友Q(2010-01-09):
现有单模光缆大量,低价处理,有需要速联系18931118562/3

网友R(2011-07-16):
楼上各位师兄:我想用无线485模块作松下PLC链接,不知行不行?用通信线干扰太大.

网友S:
10KM以内的可以用SY-WT6,无线通讯模块来进行PLC的通讯;

如果10KM以上的,建议通过SY-3G+SY-RSCM300的组合进行,通过公网进行远程,包括数据传输,PLC程序在线上下载,现场视频传输等。

网友T(2011-09-30):
厦门蓝斯通信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DTU、工业无线路由器、3G无线视频终端系统,GPS定位终端和系统。欢迎来电咨询
TEL:0592-5799835
QQ:1139308075
网站:www.xmlenz.com

网友U:
和PLC连接是为了做实时控制么?还是采集数据呢?  我做过西门子和你类似的项目   也出现或这种情况  用485的无线通讯模(只用一个)块进行数据传输 做实时控制     虽然信号不稳定  但是收到的数据并没有错误  只是会延迟点(几秒也是可能的)     也就是说顶出现延迟的情况   不影响控制   不知道你的现场环境怎么样?是否和我说的相似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V(2014-08-03):
大家好,我现在用的力控和台达plc用rs485通讯(用顺舟科技的无限模块,rs232转485到plc直连都有),力控可以给plc数据,可力控读取plc数据比较慢。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