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楼宇自控产品资料

楼主(2008-09-12):
西门子楼宇自控产品资料
产品介绍--Acvatix™阀门介绍
西门子Acvatix™系列阀门包含液压、电动、电磁及角行程阀门四个系列的产品...
•    液压调节阀
•    电动调节阀
•    电磁调节阀
•    角行程阀门
    在高压差及高安全要求的应用,长行程调节阀配合液压执行器应是最佳的选择。在通常要求条件苛刻的区域采暖和大型机组中电动液压调节阀也是最佳配置。此阀门在大推力,坚固耐用,弹簧复位等机械性能及具有多种信号变送功能的电气方面都具有优势。电动液压调节阀对大型机组和具有大流量的分集水管路控制是一种理想组合。
优点:
•    强力-适用于大流量大压差
•    安全可靠-即使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
•    经济-大推力长寿命    特点:
•    定位时间在30s-120s
•    输出力达2,800N,关断压力最高可达4,000KPa
•    用于安全使用要求,具有8s时间内的弹簧复位功能
•    无磨损和超长工作寿命
•    适用介质温度可达220℃-热油介质可达350℃
•    优化的阀芯设计能防止杂物积累和降低噪声
•    泄漏率<0.02%KVS
•    连接三通阀可用作混流阀或用作分流阀
•    公称压力可达PN40,适用于口径到DN150的螺纹连接/法兰连接阀
•    阀门KVS可高达300m/h
    对于所有的中小型HVAC设备这是一个合适的阀门组合,它在规则,安装和调试方面都提供方便。在暖通 空调的多数常规应用中电动执行器是一种理想的驱动装置。性价比也具有很大的优势,适用于中小口径的阀门。    优点:
•    对于所有的HVAC一般应用场合,此类阀门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    数以百万的销量证明其可靠性
•    非常通用-可覆盖广泛的应用范围
•    高性价比
特点:
•    长寿命
•    低噪声
•    泄漏率<0.02%Kvs
•    连接三通阀可用作混流阀或用作分流阀
•    带手动功能
    电磁调节阀的工作原理很简单:调节电压作用用于线圈生产电磁,电磁力克服弹簧弹力推动线圈内铁芯动作,铁芯位置是电压的函数。这样可以实现快速而精确的调节却不会 引起机械磨损和破裂。相对于电动或液压执行器来说,电磁驱动的推力比较小,因此该电磁调节阀采用了阀芯压力补偿系统,在此设计下调节阀的能量消耗更少。
优点:
•    快速定位(1s)
•    高可调比(1:1000)
•    阀门开启无流量跳跃
•    优秀的低负荷控制性能
•    精确的控制性能
特点:
•    两通或三通
•    可选调节性能(等比或线性)
•    法兰或螺纹连接
•    安全关闭功能
    在闭式或开式管道中提供关断和切换功能。蝶阀能覆盖很广的应用范围。
    其中VKF46系列蝶阀具有气密的关断性能。而在常规的闭式管路应用中,VKF41 系列蝶阀能提供很经济的解决方案。    优点:
•    滑动旋转工作-长寿命
•    兼容性-3位控制执行器能满足所有需求
•    简便-执行器直接安装易于调试
特点:
•    蝶阀口径从DN40到DN600
•    执行器输出力矩高大1,200Nm
•    电动旋转执行器工作电源AC230V或AC24V,3-位定位信号
•    Kvs最大到29,300m/h
•    关断压差最大到1,600KPa

阀门执行器一览
阀门驱动器
SQS..系列
电动产品
5.5mm行程
400N推力    型号    电源    定位信号    弹簧复位功能
SQS35.00    AC 230V    3-位(150s)    -
SQS35.03    AC 230V    3-位(35s)    -
SQS35.50    AC 230V    3-位(150s)    √
SQS35.53    AC 230V    3-位(35s)    √
SQS85.00    AC 24V    3-位(150s)    -
SQS85.03    AC 24V    3-位(35s)    -
SQS65    AC 24V    0-10V(35s)    -
SQS65.2    AC 24V    2-10V(35s)    -
SQS65.5    AC 24V    0-10V(35s)    √

SSC..系列
电动产品
5.5mm行程
300N推力    型号    电源    定位信号    弹簧复位功能
SSC31    AC 230V    3-位(150s)    -
SSC81    AC 24V    3-位(150s)    -
SSC61    AC/DC 24V    0-10V(30s)    -
SSC61.5    AC/DC 24V    0-10V(30s)    √

SQX..系列
电动产品
<

楼主:
这次主要介绍阀门与执行器系列     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A(2009-04-22):
你好,请教一下执行器SKD62霜冻监视的功能是怎么使用的。是不是在端子R和M之间接入防冻开关信号?另外在出现霜冻报警的情况下阀门会怎么动作呢?哪位大侠知道的话请指教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