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ES系列PLC如何获取M系列变频器的故障信号?

楼主(2008-09-12):
台达ES系列PLC如何通过MODBUS通讯方式获取M系列变频器的故障信号?

网友A:
通过MODRD指令读取M系列变频器故障信号寄存器对应的MODBUS地址(2100Hex)即可!

网友B:
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C:
前面当前错误可 通过MODRD指令读取M系列变频器故障信号寄存器对应的MODBUS地址(2100Hex)或 0049h,查历史通过MODRD指令读取M系列变频器故障信号寄存器对应的MODBUS地址0049h,004ah,004bh.

网友C:
前面有误,当前错误可 通过MODRD指令读取M系列变频器故障信号寄存器对应的MODBUS地址(2100Hex)或 0049h,查历史通过MODRD指令读取M系列变频器故障信号寄存器对应的MODBUS地址0049h,004ah,004bh.

网友D(2008-11-11):
不建议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