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组态王和欧姆龙CPM1A型的一些基础问题

楼主(2008-09-12):
   请教各位前辈,我怎么才能把我的PLC上的IO和组态王上上的变量相对应上啊,是不是组态王和CPM1A用HOST-LINK通讯还得下什么驱动什么的啊 我怎么也通讯不上,还有我在不到PLC各IO输出对应点在组态王给出的寄存器的位置,我的QQ是115098978我是新手很多东西都不明白别见笑, 也 请各位前辈多多提携啊

网友A:
不用下驱动,组态王自带,设置好通讯参数

网友B:
大哥组态王有个官方网站,你要是注册一下的话有视屏教学可以下载.很全面的了.

网友C:
先下载组态王手册,仔细阅读

网友D(2008-11-11):
组态王自带,设置好通讯参数

网友E:
可以看看视频教程

QQ  727815050

网友F:
各位就是传说中的高手???????????????????????球问题都么解决还好意思来回答问题,----------我在不到PLC各IO输出对应点在组态王给出的寄存器的位置------------看清楚这是问题的核心,可惜我也不知道,资料上也扯了蛋,这些高手也在这里扯淡,因为无法定义I/O离散才想到通讯不上啊老大们,但你们谁回答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各位就是传说中的高手???????????????????????球问题都么解决还好意思来回答问题,----------我在不到PLC各IO输出对应点在组态王给出的寄存器的位置------------看清楚这是问题的核心,可惜我也不知道,资料上也扯了蛋,这些高手也在这里扯淡,因为无法定义I/O离散才想到通讯不上啊老大们,但你们谁回答了?

牛人啊!

网友H:
欧姆龙有两个通讯口, 注意下便是了

网友I:
CPM1A CPU单元只有一个通讯口吧.

网友J(2009-02-21):
用什么线连接呢?????

网友K:
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147127有资料,也许对你有用

网友L:
可以看看视频教程

QQ 380311035

网友M(2009-05-13):
在组态王里设置好与PLC通讯的串口,一般OMRON的采用RS232,9600,E,7,2

再在组态王里定义变量,如果是外部输入输出点,对应IR区域,也可以是其它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