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08-09-12):
请各位高手帮助!因为我是一个初学者!没有接触过(接触传感器)这也不是很了解!要急于请求个位大侠指教!【【接触传感器在没有任何说明与标志的情况下应该怎么进行准确的接线!我的目的是利用它来控制AC或DC24V的中间继电器!只知道接触传感器是24V ,200MA!它有红,黑,兰,3条线。我怎么接都不对!希望能得到你的指教!谢谢您的帮助!急!

网友A:
要看说明书,每种接近开关的接线不一样

楼主:
望能有哪位高手帮助新手!谢谢!

网友B:
红24正,兰24负,黑接输入

网友C:
其实与接近开关类似。

网友D:
有规则的,你只要记住就行了

网友E:
红:电源正,  兰:电源负  黑:输出  输出的类型就要试了,是PNP还是NPN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红:电源正,  兰:电源负  黑:输出  输出的类型就要试了,是PNP还是NPN的.

同意

网友H:
红:电源正,  兰:电源负  黑:输出  输出的类型就要试了,是PNP还是NPN的.NPN的继电器的线圈一端接电源负,一端接黑: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红:电源正,  兰:电源负  黑:输出  输出的类型就要试了,是PNP还是NPN的.

网友J:
这东西不知道信号输出通道电压等级   是否可以试接

网友K:
每种接近开关的接线不一样   PNP还是NPN输出要看清楚

网友L:
没标识还要?如果你想玩一下,可用DC24V换着接,一般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