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大家是怎么选的

楼主(2008-09-12):
在配电柜内走线和外部接线电缆,大家是根据什么经验选1平方通过几个电流,大家交流一下,配电柜厂家的或电气施工的或电气设计人员,大家讨论一下了

网友A:
1平方4个电流,控制线0.75就行

网友B:
各位大大,几个平方机个电流是怎么估算的?

网友C:
可以查电工手册的,在根据经验适当调整

楼主:
大家讲一下你们的经验呢,每人人的经验不一样,就会造成很多种意见,所以很多时候在现场,用户和自己都弄不清楚了

网友D:
35-100A,25-80A,16-63A,10-40~50A,6-36A,4-26~32A,2.5-20~25A,1.5-15A

网友E:
现在这么选怕不行,标线太少了,一般都不够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平方4个电流,控制线0.75就行

1平方4个电流?太少了,铜线多股软线在海拔3000米一下,1平方可过8A电流。

网友G:
控制线0.5就行

网友H:
35-100A,25-80A,16-63A,10-40~50A,6-36A,4-26~32A,2.5-20~25A,1.5-15A

以上老兄说得对,质量好点的还可以承受更大电流,1平方15~18A,控制线肯定没问题

网友I:
还要根据用电负载的特点来选择.

网友J:
根据,距离,用电设备,在用手册上的数据再加上一定余量

网友K:
我这边属于高海拔地区,一般按

35平方80~90A,25平方60~70A,16平方50~55A,10平方35~40A,6平方28~32A,4平方20~25A,2.5平方15~20A,1.5平方10~12A

的电流计算,

另外还要看电缆是哪里产的,产地、厂家不同,质量也不一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1平方4个电流,控制线0.75就行

1平方4个电流?太少了,铜线多股软线在海拔3000米一下,1平方可过8A电流。

难道你就不需要计算电缆的长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