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简单的难题》

楼主(2008-09-12):
   对于这个问题,说它“简单”是因为它所涉及的知识全都是基础的知识;说它是“难题”是因为有很多人(包括某些以理论为“豪”而蔑视实践的“理论家”)还把它的“道理”弄不明白!

      欢迎广大网友提出疑义,但要求是以做学问的态度来讨论,是以讲道理的方式来提出问题!不欢迎掷烂砖!有人曾问:什么是“做学问”的态度?什么又是“掷烂砖”呢?!不能由你一人说了算呀!是的,确实不能由任何一个人单独说了算!但是,广大网友的心中自有一杆“公平秤”,我相信多数的网友会有正确的“是非观”。

  为了照顾没有实践却以理论为豪的“理论家”,我以纯理论的方式来讨论这个“简单的难题”:

  假设我们有一个“理想正弦电压源”(即:输出电压有效值不受电流影响的、不含一丁点儿谐波成分的正弦交流电源,),还有一些“纯电感元件”、“纯电容元件”、“纯电阻元件”及“理想的导线”。(所有这些“理想元素”都是我们为了使讨论问题“简单”化“确定”化,而从实际元件中抽象出来的主要特征属性。忽略其次要的属性,比如:忽略实际电源的内阻和额定容量,忽略实际电感器的电阻和分布电容及最大允许电流和非线性,忽略实际电容器的损耗角和介质的耐压限制,忽略实际导线的阻抗和最大允许载流限制。)请从中选择出一些元件进行组合构成如下一个“有源二端网络”对任意一个“负载阻抗”供电,使其向负载输出的电流有效值不变。

楼主:
  在今后的讨论中,如不加注明,我们就默认我们讨论所针对的电路图对应的是理想元件所构成的电路。如果实际问题需要我们考虑电源的内阻抗对电源外特性的影响时,我们就把实际电压源画成“电动势”与“内阻抗”相串联的电源,也有时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我们把实际电源画成“理想电流源”与“内阻抗”相并联的形式;当实际问题需要我们考虑连接导线在传输电流时所造成的电压损失时,我们就把导线的“阻抗属性”单独有“阻抗”的符号画到电路图中去,也可以直接标示在连接导线的符号上。同理,实际的电感线圈上是分布有电阻的,当这种电阻对实际问题有不可忽略的影响时,我们也单独将实际电感器的电阻画出来。

网友A:
若Z开路时

Z1=-Z2

谐振了

I1无穷大

Z2上电压无穷大

品质因数

网友B:
没有琢磨明白!!!

楼主:
6楼的网友说得对!但是请注意:“恒流源”是不允许负载开路的!

楼主:
当这个“有源二端网络”的负载(即那个输出电流流经的阻抗“ Z ”)开路时,该网络内部的理想电压源就是被“短路”的!这当然是不允许的啦!!

楼主:
  我们应用戴维南定理来分析题图中绿线框内的“有源二端网络”的特性可知:该有源二端网络的输入阻抗为无穷大,等效电动势亦为无穷大!这样的特性表明:该网络等效于一个“理想的电流源”!因为理想电流源的特征就是其内阻无穷大,其电动势无穷大。

楼主:
  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理想电流源”存在的。 但是,如果某一电源的内阻抗远大于负载阻抗时,负载阻抗在一个范围内任意变动也不会明显引起负载电流的变化。我们就把这样的电源叫做“电流源”。

  同理,我们的现实世界中也没有“理想电压源”存在。但是,如果某一电源的内阻抗远小于负载阻抗时,负载电流在一个范围内任意变动也不会引起负载端电压明显的变化。我们就把这样的电源叫做“电压源”。

网友C:
       W先生的习作有点意思。不知能不能提个意见?就是题目建议改为“简单的练习题”。 称为难题其实难副。因为只要学过交流电复数表示法的网友,都能用简单的串并联公式做这个练习。就像“电工学徒”肯定不觉得有什么难。至于说没有学过相关知识的人,恐怕是不感兴趣。但也不见得会认为是什么难题,他们会想,我有时间看一下电工书,算得不比你快?什么了不起?

       既然不是什么难题,咱们就不要苛求于它,要它解决什么具体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东方猜想,有网友“没有琢磨明白!!! ”的就是:像这种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理想电流源”的“难题”,有没有用处?现在改称练习题,就容易琢磨明白了。东方认为练习练习代公式没有什么不好的。至于说有没有用处?无所谓!

无所谓
错与对
再不说的那么绝对
是与非
要什么完美
放过了自己
我才能高飞
无所谓无所谓
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
无所谓
我无所谓
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
我无所谓

楼主:
   这个帖子之所以取名叫《另一个<简单的难题>》是因为之前有“草根味”网友贴了个帖子,题目叫《简单的难题》。“草根味”的该帖子题目在“东方”看来也不觉着“其实难副”。而且“草根味”网友所谓的“难题”也确实让“以理论为豪”的“东方”闹出了“把没有中线的三相星形负载网络误当成‘串联分压电路’来理解”的笑话来。所以,有些问题虽然“简单”,但也马虎不得!

楼主:
   在思考楼上(第15楼)用红字凸出的问题时,请参阅《简单的难题》第4页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71723261200001&page=4#reply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