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二线制变送器信号输出与有源4~20mA输出

楼主(2008-09-12):
大家好,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中控热工宝典中有一个功能:模拟二线制变送器信号

请问这个功能与常规的校验设备模拟的有源4~20mA输出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所谓的模拟二线制变送器信号,就是变送器电源(24VDC)由接收信号设备提供,而常规的校验设备模拟的有源4~20mA输出,是校验设备自己提供的,接收信号设备无需提供电源。

网友B:
呵呵;二线制的电源也是由信号线提供;

三线制一一般公用0V,24是单独供电的;

四线的电源的0V 24V都是单独的;

网友C:
二线制用的还是比较广的,电源和信号走同一路,我们的传感器和执行器全是两线加根屏蔽线

只管用,没去考虑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