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模拟二线制变送器信号输出与有源4~20mA输出区别

楼主(2008-09-12):
大家好,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中控热工宝典中有一个功能:模拟二线制变送器信号

请问这个功能与常规的校验设备模拟的有源4~20mA输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0-5,0-10或2-10V DC信号,用起来和4-20mA电流信号没多大区别

网友B:
区别大了!!!

模拟二线制变送器信号:是回路电流信号发生器,即你给她24V电源,他才能给你4~20mA回路信号。这都在2根线上完成。他本身是没有能源提供的!!!

常规的校验设备模拟的有源4~20mA输出:是指他即提供能量(可能是24V),又提供4~20mA回路信号。!!!

千万别接错了,有时会烧东西的哦!!!

网友C:
电镀电源信号控制专用直流(电压/电流)信号隔离转换器是一种混合集成电路。产品主要用于电镀电源4-20mA信号输入输出控制,内部通过PLC的DA模块输出4-20mA(0-10V)的信号控制整流器的可调输出,工作电压、电流和各种运行参数的监测及外部增加4-20mA(0-20mA)/0-5V标准信号接口等。该IC为标准Sip12 Pin符合UL-94的阻燃标准封装,占用PCB板面积少,装入仪器内部可以并联安装实现多路信号的监测、隔离和转换。IC在同一芯片上集成了一个多隔离的DC/DC变换电源和一组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输入及输出侧宽爬电距离及内部隔离措施使该芯片可达到3000VDC绝缘电压。Sunyuan ISO EM系列产品使用非常方便,免零点和增益调节,无需外接调节电位器等任何元件,即可实现工业现场信号的隔离转换功能。

联系人:陈志娟 13480868230 QQ:215596524

网友D:
一个有源信号,一个无源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