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菱变频器控制张力

楼主(2008-09-12):
我公司有一台切边机,用三台三菱A 700变频器控制三台变频电动机,开卷机,剪刀机,收卷机,收卷机张力可以建立,但是开卷机张力无法建立,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您好:我是日本东芝变频器总代理,

网友B:
问得详细点

网友C:
你可以加plc

网友D:
参考收卷机的方法

楼主:
我用的是PLC控制的,也用了收卷机的方法,但还是不行,因为收卷机的方向和剪刀机的方向一致,但是开卷机的方向要和剪刀机的相反,转矩大了,剪刀机和收卷机被拖着倒走,小了没张力,请教一下该怎么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