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SIMATIC S7 模拟量输入的线性化

楼主(2008-09-12):
线性化:
模拟量是工程中经常遇到的物理量,对于模拟量的处理方法是采用模数转换模块将外部模拟量转换为整型变量,然后利用比例关系再将整型数据还原为实数。
*S7 200模拟量处理方法:
以4~20mA电流信号为例,由于S7 200的电流信号组态只有有0~20mA可供选择,且0~20mA对应于0~32000,所以4~20mA对应于6400~32000。设工程量的上限、下限分别为A、B,实时采集转换的整型变量输入为X, 则对应的实际物理量Y的计算如下:
(Y-A) / (B-A) = (X-6400) / (32000-6400)
整理后得:Y=(B-A)*(X-6400)/25600+A

*S7 300模拟量处理方法:
由于S7 300的电流信号组态有0~20mA、4~20mA可供选择,所以二者对应的整型数值均为0~27648。工程量的上限、下限分别为A、B,实时采集转换的整型变量输入为X, 则对应的实际物理量Y的计算如下:
(Y-A) / (B-A) = (X-0) / (27648-0)
整理后得:Y=(B-A)*X/27648+A

楼主(2008-11-18):
s7系统的使用中,模拟量处理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网友A:
就是的,尤其是有些线性不好的时候,很难调试

网友B:
嗯,看看啊,呵呵,算的很好啊,线性是有 变送器 决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