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UPS

楼主(2008-09-12):
山特 UPS 3KS    1.4报警请问具体是哪一部分坏了。谢谢

网友A:
UPS用途一般不是很广,会懂得不多。

网友B:
楼主应该是用的是大功率 UPS吧.

网友C:
山特 UPS 我们用的也不好,一年后陆续都坏了

网友D:
山特 UPS 6K以下我们用的也不好,不过10k和15k的我们用两年多了,一直很好。

网友E:
打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器件烧坏了

网友F(2008-11-29):
1-4报警:内部故障关闭;我是做UPS的,需要可以联系我13543670301

网友G:
可以考虑山大华天的UPS

据说质量还不错的说

网友H:
山特的知名度不错

网友I:
1.4报警是内故障,可以打山特800电话报修的

网友J(2009-03-29):
800电话?开壳就不管了不管动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