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全局脚本不能打开的问题

楼主(2008-09-12):
问题的现象是这样的:

wincc 原来的程序是好的,全局脚本是可以打开编辑的。我无意修改了本机用户的密码,然后我再打开全局脚本的时候它就提示说,不能打开C#编辑器,请检查网络连接  或 服务器计算机 ?

这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我的电脑也出现过C脚本和VB脚本不能打开的情况,WINCC其他的功能都正常,其原因是WINCC没有安装好,重新安装了好几次终于搞定了,这个也和你的系统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