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叫

楼主(2008-09-12):
  直流电抗器和制动电阻器的区别?

网友A:
直流电抗器是接在输入或输出上用来滤波的,制动电阻是接在变频器的正负极或制动单元的正负极上用来消耗停机或运转当中电机反馈到变频直流电压,用来刹车的

网友B:
直流电抗器   是电抗器,制动电阻器  是电阻器

两个不同的概念,

A  电抗器是在进线或出线上用来滤波 减少变频器对电网的谐波干扰
 改善电网质量,提高变频系统功率因数,减少无功
 减少电源浪涌对变频器的冲击,提高变频系统可靠性
B  制动电阻器是 当变频器带动的电机或其他感性负载在停机的时候,一般都是采用能耗制动的方式来实现的,就是把停止后电机的动能和线圈里面的磁能都通过一个别的耗能元件消耗掉,从而实现快速停车。当供电停止后,变频器的逆变电路就反向导通,把这些剩余电能反馈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来,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会因此而升高,当升高到一定值的时候,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就投入运行,使这部分电能通过电阻发热的方式消耗掉,同时维持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为一个正常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抗器是接在输入或输出上用来滤波的,制动电阻是接在变频器的正负极或制动单元的正负极上用来消耗停机或运转当中电机反馈到变频直流电压,用来刹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