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能接单相220V的电机吗?

楼主(2008-09-12):
输入电源为单相220V,输出为三相220V的变频器能接单相220V的电机么?我觉得不可以,但又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A:
不能接单相电机,不能调速.

网友B:
不行,三相的怎么可以接到单相呢?

网友C:
带电容起动的是不行的;

变频器输出手载波频率一般都有10KHZ,而那个电容是50HZ用的,很容易坏;

网友D:
不可以。接三相220V电机

网友E:
拆掉电容,可以接交流三相220V。220V的单项罩极式电机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