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UVW动力线相序接错,何以导致飞车? [原创]

楼主(2008-09-12):
这几天看到一些帖子谈及富士和安川电机UVW动力线相序接错时导致飞车的故障,至于为什么会飞车,本人曾在个别帖子中认为是由于相序接错,导致电角度反转,电流环出现正反馈所致,但并未给出具体的相序分析。今日恰逢工作原因对此问题有所涉及,就仔细考虑了伺服电机UVW动力线相序接错可能导致的电角度偏移关系,感觉有所收获,先将分析结果贴出来与大家分享,如有异议,请不吝指正。

以U-V-W正常接入相序的电角度偏移量为0考虑,则

U-W-V相序的电角度偏移量为180度,恰好反向,Iq分量完全反转,完全正反馈,若伺服无正反馈检测机制,必然飞车;

V-W-U相序的电角度偏移量为120度,相位偏移超出90度,Iq分量符号反转,进入正反馈区;

V-U-W相序的电角度偏移量为300度,即-60度,相位偏移,Iq分量减半,出力明显变小,可导致实际电流变大,电机严重发热;

W-U-V相序的电角度偏移量为240度,即-120度,相位偏移超出-90度,Iq分量符号反转,进入正反馈区;

W-V-U相序的电角度偏移量为60度,相位偏移,Iq分量减半,出力明显变小,可导致实际电流变大,电机严重发热。

【9月18日 修订稿】

【2009年1月6-7日 修订补充】

本贴自发布之后,得到诸位网友的热情回复,其中也有不少不同意见,其中“当时明月在”的质疑和“bookujsnj”的当头棒喝非常好,令本人着手重新审视这个议题,巾帼这几日的仔细推敲,确实发现原结论的不少问题,在此本人对原贴出现的错误分析和观点,以及由此造成的误导深表不安和歉意!并感谢“当时明月在”和“bookujsnj”等网友的指正。现将最新看法整理如下:

本讨论的前提是:假定电机编码器初始安装相位正确,伺服驱动器将完全“采信”电机编码器的初始安装相位所表征的电机电角度相位,无需在伺服电机的UVW动力线接线连接后进行额外的电角度初始相位的调整或辨识,这一点也是目前绝大多数成套供应的泛用伺服系统的实际处理方式。

电机的UVW三相动力线与驱动器的UVW三相接线端子之间可能的连接关系共有六种,以驱动器接线端的UVW顺序为正确接入相序,则电机动力线接入驱动器端子后,包括一一对应的“正常接入相序”电机UVW对驱动器UVW在内,根据排列组合,共有6种可能的接入顺序,分别为电机的UVW,UWV,VWU,VUW,WUV,WVU动力线对驱动器的UVW端子,因此驱动器的U、V、W端子有可能分别被接入了电机的U或V或W相动力线。由于电机的动力线上的反电势相位代表了电机的实际电角度,而驱动器的UVW端子的输出电压电流波形间的相位取决于电机编码器相位所表示的确定相序的电角度,因而,在电机动力线的UVW相与驱动器的UVW端子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同时,就会出现驱动电压电流波形相位与电机反电势相位之间的偏差,有关偏差如下:

以电机动力线相序UVW对驱动器UVW接线端一一对应“正常接入”的相序为参考相序,按照三相交流电的一般相位关系,U领先V120度,V领先W120度,即U领先W240度,则有:

U-V-W正常接入相序。

电角度偏移量为0,电角度增量为+Δθ,后续电角度可表示为:+Δθ。

在α-β坐标中起始电流矢量角从270度正向递增,在d-q坐标系中的电流矢量角始终指向270方向,实现正交解耦。

此时伺服控制始终处于完全正交解耦的最佳状态。

电流环和速度环都运行正常。

U-W-V相序,U正确,W、V互反。

电角度偏移量为180度,电角度增量为 -Δθ,后续电角度可表示为:180 - Δθ。

在α-β坐标中起始电流矢量角从90度反向递减,在d-q坐标系中的电流矢量角由90方向2倍递减,起始方向偏离原正交方向(270度)180度正交于d轴,并逐步该偏离正交方向趋向d轴方向(0度)。

由于电机电角度增量方向与驱动矢量方向逆转,因而Iq分量是cos(180-2Δθ)的函数,90方向的起始相位恰好反向,Iq分量反转180度,在电流环下,电机瞬间反转,随着电机的转动,Iq分量迅速出现零值,并最终锁死于该点。速度环运行模式下,同样会瞬动后锁死。

V-W-U相序,电机与驱动器的各相顺序错位。

电角度偏移量为+120度,电角度增量为 +Δθ,后续电角度可表示为:120 + Δθ。

在α-β坐标中起始电流矢量角从30度正向递增,在d-q坐标系中电流矢量角始终指向30方向,偏离原正交方向(270度方向)+120度。

由于电机电角度增量方向与驱动的一致,Iq分量为cos(120)=-0.5,符号反转,在电流环下,电机反转,力矩有所减小。速度环运行模式下,速度正反馈飞车。

网友A:
如果出现在300度和60的情况,驱动器能检测出来吗?

网友B:
谢谢波恩!http://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81900183000001

楼主:
补充一点: 在上述分析中,所谓“正常接入相序”的U-V-W之间的相位关系为V领先U120度,W领先V120度,即W领先U240度。【需修正为】“V滞后U120度,W滞后V120度,即W滞后U240度”,或者“U领先V120度,V领先W120度,即U领先W240度”。

再补充一点:在上述讨论中,假定电机编码器初始安装相位正确,伺服驱动器“采信”电机编码器的初始安装相位,“不通再过”【改为】“不再通过”伺服电机的UVW动力线检测或调整电角度初始相位,目前绝大多数泛用伺服的实际处理方式都符合该假设。

网友C:
太好了。

如果U/V/W接对了,但是伺服系统中零位角设定角度跟实际角度有偏差,应该也可以按照上述结果套用。

网友D:
今天遇到X轴和Y轴用松下伺服,但Y轴PE和W相接反,上电后居然没有报警和跳闸,很正常,但给相同指令后Y轴速度比X轴慢,而且Y轴波动比较大,单独运行X轴时,过几秒钟后Y轴驱动过电压报警,单独运行Y轴也没问题,只是速度有点慢。我记得以前用三菱的时候接错相序会报警的,如果和PE接错直接会跳闸的。不知道这个问题如何解释,请波恩赐教一下。我困惑之中。

网友E:
用松下伺服接错U。V。W并没有影响,电机也不会反转。

网友F:
松下伺服接反了,也会报故障

网友G:
回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我叫小白”说的不错!

原则上讲,伺服系统都应具备输出缺相保护和正反馈保护!

有了正反馈保护,即便是相序接错了,也不至于出现飞车,毕竟飞车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按楼上几位所言,松下接错了不飞车,就说明松下有保护,这一点是到位的;

有了输出缺相保护,就不至于在输出断线的情况下,仍旧以非正常太工作,“7楼”所述问题,非常危险,W与PE相互接错,电机机壳就会带电,会出人身事故的!此时W接入PE,相对于UV就不存在任何电气关系了,此时相当于W缺相,这样说来,松下的保护机制在这一点上是不到位的!至于此时电机仍旧会转的原因,一时还没想清楚,而PE端不做漏电保护,估计是电气配线的问题,未必在伺服。

网友H:
"U-W-V相序的电角度偏移量为180度,恰好反向,Iq分量完全反转,完全正反馈,若伺服无正反馈检测机制,必然飞车;"

根据以往经验,当这样接线时,电机似乎是转到某一位置后锁死,驱动器以最大电流输出~~

有时间再验证一下

楼主:
很高兴看到不同意见的出现,欢迎进一步的结果和讨论。

网友I:
引用 楼主:
很高兴看到不同意见的出现,欢迎进一步的结果和讨论。

网友J:
"U-W-V相序的电角度偏移量为180度"

这里的U-W-V相序是指驱动器的U相接到电机的U相,驱动器的V相接到电机的W相,驱动器的W相接到电机的V相吗?

另:电角度偏移量如何理解?

网友K:
我想这个应该跟反馈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L:
对:波恩 关于

“我叫小白”说的不错!

原则上讲,伺服系统都应具备输出缺相保护和正反馈保护!

有了正反馈保护,即便是相序接错了,也不至于出现飞车,毕竟飞车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按楼上几位所言,松下接错了不飞车,就说明松下有保护,这一点是到位的;

有了输出缺相保护,就不至于在输出断线的情况下,仍旧以非正常太工作,“7楼”所述问题,非常危险,W与PE相互接错,电机机壳就会带电,会出人身事故的!此时W接入PE,相对于UV就不存在任何电气关系了,此时相当于W缺相,这样说来,松下的保护机制在这一点上是不到位的!至于此时电机仍旧会转的原因,一时还没想清楚,而PE端不做漏电保护,估计是电气配线的问题,未必在伺服。

说的不对吧?

拜托波恩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再发贴,免得误导别人。

电机UVW相序接反了,如果没有进行初始相位判断,上电会发生过流报警。 因为矢量控制的相位角错了,而不是什么正反馈的原因,具体参考矢量控制原理和svpwm等调制原理。

正确地处理过程如下:

 相序接错以后,最好上电时进行初始相位查找,一般的驱动器,像安川都有这个功能。寻找初始相位后,如果电机飞车,则需要修改驱动器里面的一个参考方向设定,这个就是把正反馈修改为负反馈,具体原因为速度给定值和经过编码器计算的实际速度值符号相反。

一般情况下,相序接错而没有寻找初始相位,上电驱动器一定过流报警。

我发这个帖子,肯定又遭到波恩的反击了,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

只说这么多了,继续潜水中,保持沉默,刚才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L:
说的不对吧?

拜托波恩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再发贴,免得误导别人。

电机UVW相序接反了,如果没有进行初始相位判断,上电会发生过流报警。 因为矢量控制的相位角错了,而不是什么正反馈的原因,具体参考矢量控制原理和svpwm等调制原理。

正确地处理过程如下:

 相序接错以后,最好上电时进行初始相位查找,一般的驱动器,像安川都有这个功能。寻找初始相位后,如果电机飞车,则需要修改驱动器里面的一个参考方向设定,这个就是把正反馈修改为负反馈,具体原因为速度给定值和经过编码器计算的实际速度值符号相反。

一般情况下,相序接错而没有寻找初始相位,上电驱动器一定过流报警。

我发这个帖子,肯定又遭到波恩的反击了,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

只说这么多了,继续潜水中,保持沉默,刚才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网友D:
“有了正反馈保护,即便是相序接错了,也不至于出现飞车”。请问何谓正反馈保护?为什么有了它就不会飞车了?我记得三菱和松下伺服的只要反馈线接错或者模拟量线接错也会飞车的。

网友H:
"一般情况下,相序接错而没有寻找初始相位,上电驱动器一定过流报警。"

有时也会出现过载报警~~这一般是由电流正反馈造成的。

其实电流形成正反馈是由于相角错造成的。波恩兄也是这么说的~~跟兄台的观点相差不大。~~~~~~

“正确地处理过程如下: 相序接错以后,最好上电时进行初始相位查找,一般的驱动器,像安川都有这个功能。寻找初始相位后,如果电机飞车,则需要修改驱动器里面的一个参考方向设定,这个就是把正反馈修改为负反馈,具体原因为速度给定值和经过编码器计算的实际速度值符号相反。”

您说的解决方法是针对由速度正反馈造成的飞车,这里讨论的是电流正反馈。当相角错时,也会导致飞车。

网友H:
对于电机的w与pe接反仍然运转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因为系统的PE一般都是连接在一起,单点接地的。电机接PE,除了动力线中的PE线以外,还通过机壳和编码器电缆与PE连接。将PE与W接反,就相当于将电机侧的W相和驱动器侧的W相都接到了PE上。此时回路是驱动器W -> 电机PE -> 驱动器PE -> 电机W,因此基本的电气关系(关系强弱似乎与接地系统的具体连接方式有关,如果伺服侧W相直接引入大地,电机可能就不会运转并导致跳闸)还存在,只是此时W相阻抗已经变化,三相不平衡,即使电机运转,其转速也非常不平稳,会有明显振动,且电机电流偏大,发热高。~~~

以上是我的分析,不妥之处恳请大家赐教。

网友H:
to 21楼:

模拟量接错线的情况一般不是因为正反馈,而是模拟量输入过大造成。

如当10V输入表示3000rpm时,对于正常运行只有2000rpm左右的电机,当模拟量接错,致使10V直接接入模拟量输出端时,我们就会看到类似飞车的现象了。

楼主:
to"vesgine": 是这样的链接关系。另,所谓电角度偏移,是交流伺服的矢量控制中所用的矢量角的初始值,这个初始值与UVW的接入相序,编码器的初始安装相位等都有关系。

to“Thomass8032”: 个人以为伺服会出现飞车,只能说明它没有正反馈保护机制。

“当时明月在”的质疑,“bookujsnj”的当头棒喝非常好!本人确实已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论题,同时一欢迎大家进一步针对该问题发表意见,以便尽快弄清楚问题。

楼主:
将PE与W接反,就相当于将电机侧的W相和驱动器侧的W相都接到了PE上。此时回路是驱动器W -> 电机PE -> 驱动器PE -> 电机W,因此基本的电气关系(关系强弱似乎与接地系统的具体连接方式有关,如果伺服侧W相直接引入大地,电机可能就不会运转并导致跳闸)还存在,只是此时W相阻抗已经变化,三相不平衡

===========================================================

分析得相当精彩!顶!

网友M:
波恩兄真是虚怀若谷

网友N:
  这个问题没必要分析到电机的电角度。交流伺服的闭环反馈控制中,电流环是正反馈,是为提高带载能力。速度环(位置环)是负反馈,是为精确控制速度(位置)。电机相序接反就相当于速度环变为正反馈,正反馈的结果就是上电后电机的转速越来越高,即所谓的飞车,因有正反馈的电流环,电流也会迅速升高,达到过电流保护值时,驱动器保护动作,这些动作是在极短时间内。所以当接反相序时,其现象不是飞车,而是电机抖动一下,驱动器报警。

网友O:
1、伺服飞车,大多数情况应该是速度反馈回路的错误所致;

2、例如速度反馈回路接地开路故障等;

3、如果维修时,速度反馈回路接线错误,导致速度反馈极性反相;

网友P:
对:当时明月在 关于

对于电机的w与pe接反仍然运转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因为系统的PE一般都是连接在一起,单点接地的。电机接PE,除了动力线中的PE线以外,还通过机壳和编码器电缆与PE连接。将PE与W接反,就相当于将电机侧的W相和驱动器侧的W相都接到了PE上。此时回路是驱动器W -> 电机PE -> 驱动器PE -> 电机W,因此基本的电气关系(关系强弱似乎与接地系统的具体连接方式有关,如果伺服侧W相直接引入大地,电机可能就不会运转并导致跳闸)还存在,只是此时W相阻抗已经变化,三相不平衡,即使电机运转,其转速也非常不平稳,会有明显振动,且电机电流偏大,发热高。~~~

以上是我的分析,不妥之处恳请大家赐教。

内容的回复:
你的观点我有些赞同,相线与PE接错在一定状态下是会启动,但一定会过热的

网友J:
对:波恩 关于

to"vesgine": 是这样的链接关系。另,所谓电角度偏移,是交流伺服的矢量控制中所用的矢量角的初始值,这个初始值与UVW的接入相序,编码器的初始安装相位等都有关系。

我的理解:电机的UVW的相序关系是相对的,因此驱动器的UVW和电机的UVW接线只有两种形式,一是正常相序,另一种就是相序接反。怎么会出现您一开始提到的6种情况?

关于飞车问题,我基本同意28楼的观点。

内容的回复:

网友J:
对:波恩 关于

补充一点: 在上述分析中,所谓“正常接入相序”的U-V-W之间的相位关系为V领先U120度,W领先V120度,即W领先U240度。

再补充一点:在上述讨论中,假定电机编码器初始安装相位正确,伺服驱动器采信电机编码器的初始安装相位,不通再过伺服电机的UVW动力线检测或调整电角度初始相位,目前绝大多数泛用伺服的实际处理方式都符合该假设。

"伺服驱动器采信电机编码器的初始安装相位,不通再过伺服电机的UVW动力线检测或调整电角度初始相位,目前绝大多数泛用伺服的实际处理方式都符合该假设。"

这句话是不是有几个字敲错了,呵呵,我怎么读不通呢

内容的回复:

楼主:
“不通再过”笔误,应修改为“不再通过”

本人也基本上同意“李纯绪”关于伺服飞车的总体看法,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伺服的电流环与速度环一样,在正常操作模式下都是负反馈机制,UVW动力线相序错接有可能导致的飞车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电流矢量的相位反转,引发了外环,即速度环的正反馈,速度环正反馈进而引发电流环给定饱和,最终伺服因过载而报错停车。

网友Q:
伺服相序接错会导致伺服电机飞车,如果电机轴上已经连接负载,就可能导致进一步的严重后果-----神舟二号宇宙飞船总装配阶段就出现过接错伺服电机线导致的飞车,当时是火箭垂直运输台车的驱动电机飞车,导致长二捆火箭箭体被撞坏,几乎延误了神舟飞船的顺利发射。

网友Q:
伺服相序接错会导致伺服电机飞车,如果电机轴上已经连接负载,就可能导致进一步的严重后果-----神舟二号(抑或四号,记不太清楚了)宇宙飞船总装配阶段就出现过接错伺服电机线导致的飞车,当时是火箭垂直运输台车的驱动电机飞车,导致长二捆火箭箭体被撞坏,几乎延误了神舟飞船的顺利发射。

楼主:
神舟还经历过这等磨难!可见飞车的为害之大!

to"vesgine":  “我的理解:电机的UVW的相序关系是相对的,因此驱动器的UVW和电机的UVW接线只有两种形式,一是正常相序,另一种就是相序接反。怎么会出现您一开始提到的6种情况?”———绝大多数泛用伺服驱动器的UVW接线端都是要求与伺服电机的UVW动力线严格对应的,尤其是成套供应的日系伺服系统莫不如此。至于为什么是6种,这是3对3连接关系的排列组合结果。

to“xzy568”:个人认为伺服一般无法直接检测出这两种状态,除非做电机电角度初始化确认,不过这种操作一般只在初次安装和维修之后采用,不会每次上电都做。但是设计合理的伺服应该具备正反馈故障检测,而且多数伺服具备过流和过载保护,超速保护等功能,可以间接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R:
同意28楼的看法。我经历过这种事。现在想起来是贼么回事。

网友D:
谢谢28楼的解释。

楼主:
(整理至首帖)

网友J: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严格对应

“U-V-W之间的相位关系为V领先U120度,W领先V120度,即W领先U240度。”

那么,也可以这样理解,W领先V120度,U领先W120度,即U领先V240度。也就是说,将上句话中的U-V-W轮换为V-W-U,并没有改变实际相序,从而如果将驱动器的UVW接入电机的VWU,电机的运转情况应该是一样的吧。

欢迎指正!

网友O:
楼上的观点有错误:

1、从转向来说,你说的是对的;

2、从初始状态及定位控制来说,你的说法有误;

网友O:
伺服电机飞车,正反馈可以造成飞车,负反馈也可以造成飞车,都可以通过过流保护停车保护!

网友O:
负反馈也可以造成飞车,是指负反馈电路故障所致,如开路!

楼主: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严格对应"———不知“vesgine”是否为伺服大家安装过编码器没有,如果你有调整伺服电机编码器初始相位的经验,你就更容易理解这个严格对应关系的根源了。

“U-V-W之间的相位关系为V领先U120度,W领先V120度,即W领先U240度”———目前已调整为“U领先V120度,V领先W120度,即U领先W240度”,相比之下就是改变了V和W之间的相位关系。相当于U-V-W和U-W-V之间的关系。

“那么,也可以这样理解,W领先V120度,U领先W120度,即U领先V240度。也就是说,将上句话中的U-V-W轮换为V-W-U,并没有改变实际相序,从而如果将驱动器的UVW接入电机的VWU,电机的运转情况应该是一样的吧。”———对于拖动电机确实如此,对于伺服电机就未必了,按照本人的分析,由正确对应的U-V-W轮换为V-W-U,则会出现伺服电机的正反馈和飞车现象,估计你未仔细看本人的最新回帖或顶部的修定稿。

网友S:
        在安装编码器调整位置时,编码器位置没调准,即使是正相序也会飞车。

楼主:
“在安装编码器调整位置时,编码器位置没调准,即使是正相序也会飞车。”———是啊!其实不论是动力线相序接错,还是编码器相位不准,造成非常的根本原因还是电角度偏差超越±90度,导致Iq分量符号逆转,使本应处于负反馈状态的速度外环的闭环调节进入了正反馈。

网友T:
:波恩老师说的对,我以前在调编码器时,编码器位置没调准,伺服电机马上飞车,刚好公司又买了一家染厂,昨天到那家厂去帮忙修机器,一个6000元一个月工资的家伙,说是楞茨9300伺服坏了,换了电机还是 报警,我上去一看,驱动器输出的UVW他接错了,我说是这个原因,他说UVW接错只有正反转,但不会报警,还要和我打赌,后来我一接好,就不 报警了,他还说不可能,他说伺服就是变频器,只是功率小而已.我只好苦笑

网友B:
6000元一个月工资,伺服就是变频器,只是功率小而已!!!!!!!!!!!!!!!!!!!!!!!!!!!!!!!!!!!!!!!!!!!!!!!!!!!!!!!!!!!

网友B:
我小时候听人说过只要学会骑单车就会骑摩托车,会骑摩托车就会开汽车,会开汽车就会开飞机

网友N:
45楼是我发的,咋名变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O:
负反馈也可以造成飞车,是指负反馈电路故障所致,如开路!

这是开路所至,不是负反馈所至

楼主:
拿拖动电机的概念去套伺服系统,显然是有问题的,不过国内的伺服应用水平尚低,业内的认识水平自然就高不了。同样的问题放在伺服和拖动上,效果必然不同,在此举2个小例子:

U-V-W相序和U-W-V相序相比,就是不动一相,而改变其它两相的接线顺序:用在拖动电机上,会改变电机的转动方向,这也是继电器逻辑赖以是电机换向的经典做法;用在伺服系统中,电机就不是反转,而是瞬动后便锁死了。

U-V-W相序和V-W-U,就是接续顺序轮换:用在拖动电机上,气隙旋转磁场的方向不变,因而电机效果没有差别;用在伺服系统中,电机就有可能飞车。

网友U:
我以前碰到的,三菱的伺服400W,相序接错了,具体怎么接也没看,上电电机可以旋转,也不报警,当电机抖动的厉害。

网友V:
波恩先生:您的见解太好了!我也这样试过,以前做电梯的相序试验时,陪同人员一不小心竟然在变频器的输出口倒了相,随后出现了电机运行表现为  “断断续续”的振动现象,不知道这样描述是否准确,那一段时间也曾反复考虑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查找过一些变频器的书籍,但是后来终究没有理清。今天看到您的分析,我认为也可以解释我遇到的现象,不知道您对我遇到的这个现象是否还有其他看法?

楼主(2008-10-12):
也许不同的实践结果与本人的上述分析还是会有出入。不知楼上做电梯时用的电机是什么类型的?如果是同步伺服电机,则以本人的上述分析尚不能完全解释您遇到的现象。

网友W:
受用 辛苦了各位

网友V:
对:李纯绪 关于

  这个问题没必要分析到电机的电角度。交流伺服的闭环反馈控制中,电流环是正反馈,是为提高带载能力。速度环(位置环)是负反馈,是为精确控制速度(位置)。电机相序接反就相当于速度环变为正反馈,正反馈的结果就是上电后电机的转速越来越高,即所谓的飞车,因有正反馈的电流环,电流也会迅速升高,达到过电流保护值时,驱动器保护动作,这些动作是在极短时间内。所以当接反相序时,其现象不是飞车,而是电机抖动一下,驱动器报警。

内容的回复:我在慢车状态下试验过电梯的输出错相运行,象李先生说的那样,电梯出现断断续续的"抖动"运转

楼主:
“我在慢车状态下试验过电梯的输出错相运行,象李先生说的那样,电梯出现断断续续的"抖动"运转”———难道是电机反复越过了锁死点,从而始终处于驱动力时大时小,时正时负的脉动状态?

楼主:
顶死俺对尊驾有何好处呢?!

网友X:
我记得错了的话,直接就报警了啊,还能开吗?没试过

楼主:
问题就是有些品牌的不报警

网友Y:
相序的问题,不是在电托的课程上讲过了吗?还讲???

网友Y:
好的系统不会飞车!三流系统吧!

系统都有保护。我感觉飞车的系统是模拟的不是数字的吧!

楼主:
此帖开篇就提到“这几天看到一些帖子谈及富士和安川电机UVW动力线相序接错时导致飞车的故障”,至于富士和安川是不是三流系统,个人会有个人的观点,但网友提及的出现飞车的富士和安川伺服必然不是模拟的!至于其保护做的如何,也就可以想见了!

楼主(2009-01-07):
最新修改和实验验证

本帖自2008年9月12日初稿,9月18日修订以来一直想仔细分析一下不同接入相序的矢量关系,也一直想找机会实验验证一番,近期适逢项目联调,以项目实验平台为基础,专门做了在不同接入相序下,电流环和速度环的运行表现,以现有实验条件验证并确认了在保护措施不足的情况下,与UVW正常相序存在轮换关系的2种相序VWU和WUV确实会导致速度正反馈,即飞车;而其它3种相序两两反接的UWV、VUW和WVU则可能会瞬动后锁轴。

回顾初稿(9.12),感觉确实漏洞百出;修订稿(9.18)关于正反馈的描述也很不全面。在最新完成的修订补充稿中,拆分修改了不同接入相序的波形图,增加了α-β坐标系、d-q坐标系下的电流矢量图,修改了关于电流环运行表现和速度环运行表现的分析结果,分析结果给出了飞车和锁轴现象的出现机理,补充了不同接入相序的电流环实验验证结果和速度环实验验证结果,实验结果验证了飞车和锁轴现象的存在性。

欢迎大家继续批评指教。

楼主:
上周末以东元伺服为对象,做了VUW和VWU两种相序的错接试验,试验表明VUW相序下,电机轴会微动至一点附近振荡,且发热严重,伺服驱动器为报警;VWU相序下,电机高速瞬动,驱动器迅速报过速故障,以伺服的实际转动方向和指令方向判断属于正反馈导致过速。

网友Z:
学习一下先,理论性很强!

楼主:
加精了! 自贺一下!

网友AA:
好东西,应该加精,置顶,好让更多的人来学习!

楼主(2009-02-07):
只是该帖的状态进来似乎一直有问题,即使回复也无法临时顶置。

网友AB:
三洋伺服驱动器呢 ? UVW相序错误会如何?

楼主:
山洋伺服没这样试过,楼上的有条件不妨试试,也为本帖增加点儿验证如何?!

网友AB(2009-03-20):
         相序接反了,驱动器能报警吗?会使得损坏驱动器吗?

楼主:
一个功能合理、保护措施完善的伺服驱动器相序接错运行时,会由于出力不足,或者速度环正反馈等因素导致的过载、过速而报错停机。

网友AC:
这么高深

留个mark~

楼主:
PistoN给出的最后一个链接“递归”了。

网友AD:
理解不了,但明白了一点那玩意不能接反。

网友AE:
我也碰到过飞车的情况,不过是THK直流伺服电机。当时是维修的过程中XY轴线忘做标记,造成两线颠倒,能后开机就听到哐的一声响。但是弄不明白直流伺服怎么也会有这种现象,请教波恩老师

楼主:
虽然楼上的问题与本帖原话题无关,不过根据现象的描述,应该是XY轴的直流伺服错接间接导致正反馈,或者无反馈飞车,同时伺服本身又缺乏超速保护所致。

网友AF:
值得学习!!写的很好啊

网友AG(2009-05-27):
to 81 楼 ,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不知道是否和你遇到的情况同因:西门子6RA24的直流驱动器由上位机做位置环控制,采用了2路位置反馈,一路接收安装在特定的测量装置上的编码器脉冲信号,作为实际位置反馈信号;另外一路接收伺服电机所带的机械负载轴上安装的编码器所反馈的比较脉冲信号,如果2路脉冲间计数偏差不大于某个设定值,一切正常,如果超限,就会出现伺服电机飞车,好在6RA24驱动器有飞车保护,会很快停止。

楼主:
就“toppiston”所描述的现象,西门子的直流驱动器在两路反馈之间做差,目的可能在于补偿,超限后,补偿值进入饱和状态,可能是导致飞车的主要原因。好在有飞车保护,不至于出大纰漏。

网友AH:
电流环是正反馈?这个我到不太知道的,我感觉是U-V-W三相电流是通过两个霍尔传感器测量其大小和相位,具体的控制方式到是不太清楚,这里的电流环具体控制方式谁能解释的更清楚些吗?谢谢啦

网友AI:
收藏起来,说不准啥时用上

楼主:
贴中开始阶段对于电流环正反馈的描述多有不妥,正反馈真正出现是源于电角度错乱导致输出力矩反转造成速度环正反馈。

至于电流环的控制方式,建议查阅有关书籍文献。

网友AJ:
好帖!曾经遇到过一次,西门子的6SE70驱动器带1FK6063的马达,当时换马达(1FK7063)时出了问题,没想到两马达(U,V,W)相序不同,可能有保护的原因没有飞车,但出现过转一下锁死的情况或者不转.后来来回调相序解决问题.当时没有象波恩先生这样去仔细分析过.受教了,谢谢!

网友AH:
那就对了,我会去查查相关资料,谁有比较好的能推荐下最好不过了,呵呵

网友AK:
波恩,主要是太深奥,我们这些刚接触伺服的,提不了什么意见啊!

我这里有个问题,你能否帮我解答一下?

我碰到一次伺服回原点的奇怪事情,我一时想不通!问题是这样的,伺服系统一般会装3个开关,一个是零位,两位两个是限位。之前,我嫌伺服电机回原点时位置不正确,就稍微跳了一下,零位的传感器的位置,就这样,电机走的位置会偏差很大,后来,我就将联轴器拆下,先让电机回到原点(手动触摸零位感应器),然后再转动丝杠,将工件移到想要的位置,再锁死联轴器,这样,关机再找原点,电机就能走到我想要的位置了,这个我很不解啊!

请波恩大侠帮我点解下!

楼主:
“90楼”的例子很生动,为本帖增添了源于实践的很好的佐证。

to“93楼”:运控版中有非常好的精华贴专门讨论如何回原点,建议搜索查阅。

网友AK:
我也遇到过一次,是Parker 500 控制器带横河的驱动器,当时将电机的相续接错了,电机转动一下就停止了,接着就是驱动器报警,过载!

网友AL:
先收藏,再仔细慢慢学习

楼主:
感谢“95楼”提供的又一个源于实践的例证。

网友AM:
电机相序接错,程序可以认为是速度环正反馈;检测到正反馈后,然后发出告警执行停机动作。

电流环也可以检测的到,但是实际系统中会有些问题。

网友AN:
我接错过一次,三菱的MR-J3-200A,,结果,马上就报警了

被师傅臭了一顿,

网友AO:
好贴必然回帖!学习了,收获匪浅啊!希望各位都谈些其类问题

网友AP:
“我碰到一次伺服回原点的奇怪事情,我一时想不通!问题是这样的,伺服系统一般会装3个开关,一个是零位,两位两个是限位。之前,我嫌伺服电机回原点时位置不正确,就稍微跳了一下,零位的传感器的位置,就这样,电机走的位置会偏差很大,后来,我就将联轴器拆下,先让电机回到原点(手动触摸零位感应器),然后再转动丝杠,将工件移到想要的位置,再锁死联轴器,这样,关机再找原点,电机就能走到我想要的位置了,这个我很不解啊!”

对伺服来说,原点并不是您的零位开关的位置,而是在零位开关附近的编码器Z相位置。零位开关信号有效后,电机轴还要转到一个特定的角度,然后以这个位置为原点。如果您在丝杠一圈的行程内调整零位开关的位置,原点的位置是不会变的。超出这个位置,原点的位置就会差一圈。

楼主:
从近期的其它帖子可以看出“98楼”有丰富的伺服开发实践经验,看来对此问题也是感同身受啊!

“99楼”又为本帖提供了一则例证。

网友AQ:
对:东南机械小电工 关于

我接错过一次,三菱的MR-J3-200A,,结果,马上就报警了

被师傅臭了一顿,

 三菱的接错是会报错了。。。。应该是红白黑三色 对应uvw

内容的回复:

网友AQ:
这篇帖子  真不错,有空常来看看  向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AM:
正反馈检测也是伺服器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包括正反转极限检测和安装方向错误检测,出现故障就会损坏用户设备的。

伺服原点其实只有在伺服器内部寄存器位置模式下才有用,通用的做法就是101楼描述的用“原点脉冲”之前或之后的Z脉冲作原点,原因有两个:

1)绝对的准确,不会有检测延迟的影响,但是这种方式对伺服器要求比较高,因为伺服器要进行加一圈还是减一圈判断,这种方式一定要用逻辑来做,如果是软件做的,不是太可靠。

2)如果直接用原点脉冲作为原点,这个功能的实现要具备两个条件

a---> 原点脉冲的隔离光藕必须为高速光藕,否则原点检测有偏差

b---> 一定要用逻辑进行原点位置硬件锁存,带来研发成本高

这就是为什么一般伺服器厂家推荐使用z脉冲作为原点的原因。

楼主:
伺服回回原点的话题与本帖话题相去甚远,且论坛中有不少专门讨论那个话题的帖子,其中还不乏精华贴,因此不建议继续在本帖中深入讨论。

网友AR:
今天碰到一个问题,用万用表测出,伺服驱动器侧V相与W相短路,照开,飞车。

,我在想,为什么短路还能开起来呢?

台达ASDA AB的伺服,单相220V

楼主:
按理说相间短路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会烧毁三相功率桥,所以楼上描述的现象不合常理。建议直接咨询原厂。

网友AR:
今天再去试,可以正常使用,两台伺服控制器都一样,V W相短路

楼主:
哦!? 可以正常使用,但两台伺服控制器都是V W相短路! 是不是断电时量的,如果是,有可能是动态制动功能的继电器触点在失电状态下把VW两相短路了,这属于驱动器的正常设计和表现。

网友AS:
引用 楼主:

哦!? 可以正常使用,但两台伺服控制器都是V W相短路! 是不是断电时量的,如果是,有可能是动态制动功能的继电器触点在失电状态下把VW两相短路了,这属于驱动器的正常设计和表现。

不断电能量出短路?大师笔误吧?动态制动电阻只在V.W相么?其他相没有么?

楼主:
笔误? 测量短路与否,个人以为最好断电量,至少安全。

通用伺服的动态制动看过三菱J2和安川Σ-V的设计,都是用继电器的一对常闭触点直接短接伺服电机的2相,另一相不短接。以“Mr.victory”的描述看来台达AB伺服的动态制动可能也是如法炮制。

网友AT(2009-07-11):
请教波恩:VUW接法,出现瞬间抖动后锁死,锁死后电机一直有个2倍额定直流电流。请教原因和如何保护?谢谢!

楼主:
如果是在电流模式下,电流闭环本身没有问题的话,任意一相的直流值最多是目标电流的√2倍,如果高于额定电流的√2倍,则说明目标电流偏大。

如果是在速度和位置等外环模式下,由于电机锁死,电流给定必然会随外环偏差加大或积分作用而迅速增大过流并达到最大电流限,比如3倍额定。

此时,可以考虑外环偏差过大保护,或者过流保护,过载保护(比如 I×t、I×I×t 保护),过热保护(电机/散热片/功率模块)。

网友AU:
松下伺服U,V,W接反会报警,模拟量给定的,不接会飞车

楼主:
“松下伺服U,V,W接反会报警”———合理的产品设计都应具备足够的保护功能。

“模拟量给定的,不接会飞车”———不明白!?

网友AV:
伺服电机都一样,接错了会飞车。

楼主:
未必都会飞车,设计合理的伺服会有效保护,避免飞车。

网友AW(2009-12-17):
提个问题,交流伺服电机 的定子下线接线哪里找的到相关资料,也就是制作三相交流伺服电机的定子线圈.谢谢大家踊跃解答.

网友AX:
新手上路,求教问题

富士伺服电机貌似飞车,

状况是这样的:采用模拟量为控制输入(0-5V,滑动给的,用于调速),控制电机的转速,发现上电即飞车,

在电机一侧,断电情况下发现UVW之间有几十偶的阻值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一起有套同样型号的伺服系统,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三相交流伺服电机的绕组结构不同,下线方式也有很大不同。

网友AX:
今天把楼主讲到的6种接法都试了一遍,两种情况正向飞车,另外4种瞬动后琐死,其中1种报错电压过低、另一报错2电流,另外两个显示电机在反向旋转nJoG

楼主:
验证的不错!

就是为何没有一个能正常运行呢?至少得有一个,也许是那个瞬动锁死且报电压过低的。

网友AY:
顶起来给更多的人看!

为楼主喝彩,为参与讨论的鼓掌!

你们太好了!

网友AZ:
伺服驱动都有 初始位置自学习功能,如果相序接错,再进行初始位置自学习,这样后再启动电机,会有什么后果呢?

楼主:
楼上提的问题不错!感觉如果算法到位,应该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BA(2011-04-18):
楼主分析的没错,但是不可忽略的是那些相序接错导致飞车的伺服品牌大多是忽略了相关的保护功能的开发,比如在伺服根据码盘回馈的UVW位置信号给各相通电后,应该立即对码盘位置刻度进行计数,并在一定的角度内限制输出,那么就会出现即使相序接错,伺服电机上电最多转动一个角度或是多少圈就报错停机,因为现在很多伺服都是这样的

网友BB(2011-07-27):
飞车是十分重大的安全问题!理论上的探讨可以进行很多种,我觉得最可靠的方案是加装ZHRV1-08F相序电压保护器,其采用以微电脑为核心的数字电路,通过实时采样,计算监测电压状态,主要功能是监测错相、断相、过压、欠压、电压不平衡、PTC等故障状态,其中过压、欠压、电压不平衡参数可调,使用方便,产品可靠。厂家电话0577-62871589

重要的是ZHRV1-08F具有输出端保护,既能保护电源端电压故障,又能保护输出端电源故障,也就是说,不管是电源端出现错相、断相等故障,还是输出端出现错相、断相等故障,ZHRV1-08F的输出触点断开你的启动电路,开机之前开不了,运行过程中也会立即停车。

其他原因可以另行解决,电压这块就可以交给ZHRV1-08F来保护了。

网友BC(2013-03-08):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帖子 我看后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BD: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E(2013-07-05):
这是一个不错的贴子。最近我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由于伺服电机的相位角错误,导致电机启动时飞车。不过我还有些问题想请教波恩老师:我使用的驱动器和电机品牌是美国的科尔摩根

1.       飞车发生时,电机转速突然升高,它能到达的最高转速还受速度上下限值或者overspeed报警设定值约束吗?(驱动器参数文件里有速度上下限,过速报警设定功能)。最高转速能达到什么程度?

2.       飞车发生时,电机转到最高转速后,连接驱动器主电源(单项AC 220V)的空气开关跳闸了。平常正常使用没有发生过跳闸的情况。如何解释?既然都跳闸了,为什么没有发生过载报警?

(  空气开关规格是C3,马达的最大输出功率是644W,连续电流时3.6A,峰值电流21A    驱动器的连续输出电流3A,峰值电流9A)

3.在这种飞车情况下,还有什么办法让电机按设定的减速度缓慢停下来吗?

网友BF(2015-08-26):
如果伺服驱动器在运行中,U V W突然有一相断开,各相的电流会有什么变化? 伺服是否会报警?

网友BG:
都很专业,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BH(2017-08-22):
这个好老的帖子啊,不过我最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SEW的MOVIDRIVE B

系列变频器并配套SEW电机,具体原因是刹车烧坏后,我拆下编码器取出刹车在装回编码器,开机电机就飞车。

  随后,在6个小时后采购的电机到位,安装开机,发现启动变频器报F08故障,通过手册查找了电机过流,且速度一直是在1200RPM,(后面我觉得如果不是过流停机可能速度还会继续向上) 电机行走大概2S左右;  然后我调换电机相序,电机直接锁死,并报F14故障; 再换相序情况一样,电机直接锁死;因为当时也不太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用SEW的调试软件手动功能,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我给正转信号电机反转且编码器读数减小,且不管给定速度多少,电机速度一直向上直到伺服报过流。大概也就2S足有。

我有一点不明白,SEW变频器参数有改变相序功能,还是说此参数只真对普通电机,不真对伺服电机。 且在电机的旋转方向和编码器的读数变化一致,(根据正常开机情况下判断方向)伺服一样会报错,报过流

网友BI(2019-03-11):
刚刚开始学习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