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的四次往返

楼主(2008-09-12):
                       继电器逻辑电路
   继电器逻辑电路系列文章(谨以此书献给广大的电工朋友)
                                   杨工 136 700 58978
                       y136700@163.com QQ6016 75948

对于稍为复杂的继电器电路,如果不用一定的分析方法,是很难设计和看清楚的,下面我们用一个气缸的自动四次往返来说明。

  气缸用一个二位四通阀来控制,常态下复位,上电时向前运动。电路要求为:按下启动按钮后,向前运动至K2,然后自动返回至K1,再到K2,一共往返四次,最后自动停下来。
我们先把信号的时序画出来。
如下图所示,我们把每一个信号的时序画出来后,就可以估计继电器数目的多少,在此我们用四个(代号J),并且在图上可以确定它的工作区间,启停信号,从而写出它的逻辑代数式,再画电路图就轻而易举了。对于电磁阀YV,它有四次上电工作的过程,可以用四个继电器的触点运算出来。
下面每一个继电器的电路都是在标准自锁电路上演变而成,其余的两对触点是用来排除额外启动信号,和额外停止信号之用,当然误操作信号也要排除。

网友A:
这个是二位四通阀吗????

网友B:
用逻辑电路可以画出来,再简化逻辑块

楼主:
致  EPROM:  你认为那不是四通阀吗?

网友C:
实际的K1、K2行程开关是没有那么多触点的,应该在图中再增加俩中间继电器。嘻嘻……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两位三通电磁阀吧

网友E:
这个是二位四通阀呀

网友A:
明明五个口,叫四通,哈哈我知道了你是北京四通的

楼主:
这个电磁阀有两个工作位置,四个接口,为什么不叫二位四通阀昵? 偏偏有人要在不着边际的地方扯淡,不如写两篇文章,为论坛做点贡献.

网友F(2011-12-28):
对:EPROM 关于

明明五个口,叫四通,哈哈我知道了你是北京四通的

内容的回复:
图上画的是二位四通,却是没错,只是平时使用时大部分用的是二位五通,因为需要一个气源孔和两个排气孔,上面只是说明个原理而已。

网友G:
二位四通

确认完毕

没说的

这就不要开研讨会了

网友H:
建议用三位五通阀

网友I:
其实继电器逻辑控制是短期设计的基础,只不过现如今PLC功能强大让这些用不上了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