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铁芯怎么了

楼主(2008-09-12):
      我这有一台400A的交流接触器,不知何故。在发出噪声时,我把铁芯用砂布砂干净后正常,可没几天,有时一周,有时两周后又产生噪声,前后我已处理多次,总是这样,处理时发现铁芯是呈生锈状,可接触器处于干燥的环境中,不存在潮湿的可能。哪位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剩磁影响.

网友B:
用黄油涂膜表面,能解决噪声。

网友C:
E型铁心边有一圈铜环看看是否断开?

网友D:
问题就是因为你是把铁芯用砂布砂干净的,具体的理由不说你也知道,你不防用一块破布,只要用力将铁芯上的杂物除去就可以了!

网友E:
你确定是接触不良产生的噪声吗,会不会是线圈产生的呢!

网友F:
不能用砂布,因为砂布砂时都不可避免的会有细砂进入铁芯,有了杂物自然会有噪音。还有就是我感觉用砂布砂后虽然干净了,但是保护膜也没了,线圈温度一高很容易氧化,应该不是生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用黄油涂膜表面,能解决噪声。

网友H:
铁芯应该不是生锈,而是氧化了,你有没有测量过接触器工作温度?

网友I:
请问

1.吸合时线圈电压是多少伏?

线圈电压高于额定值或低于额定值接触器噪声都会大

2.接触器内弹簧是否正常?

3.线圈是否过热?是否有匝间短路?

4.接触器固定螺丝是否松动?安装位置是否垂直?

5.断开电源拆下接触器,检查衔铁运动过程中摩擦阻力是否过大

6.防潮

  请多指教!

网友J:
硅钢片之间的绝缘漆开了

网友K:
铁心端面上的短路环对运行噪音抑制很有效。看有没有安装它,或者更换一个新的短路环。

网友L: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用黄油涂膜表面,能解决噪声。

那要是工作环境有灰尘   接触器铁芯会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M:
我想短路铜环是没有问题的,涂黄油不是很好,我公司是专业生产交流接触器的,铁芯是由一些专业生产的厂家提供的,组装之前全部上有防锈油,如果你那铁芯上很干燥,那一定是没有,时间一长很容易粘上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