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通讯

楼主(2008-09-12):
CPM1A与电脑不能通讯,该怎样改通讯设置.

网友A:
新建一个CX-P文件,选择相应的CPU型号。通讯网络类型如图

网友B:
呵呵;确认通讯电缆及PLC上通讯口没有问题?

网友C:
COM口设置  有些线质量不好也可能

网友D:
怎么操作才能将电脑上的梯形图传到PLC呢?我传了一下,可是通讯灯一直在闪,半小时都停不下来,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快的闪,后来稍微慢点。顺便说一下,我刚刚学习,是CPM1A的,软件是网上下载的。

网友D:
CX_Programmer 7.1 中文免费版    我用的就是这个软件,有时间帮帮我了。

网友E:
设定cpu型号如多少点的

网友F:
 是软件的问题吧,重新安装一个低版本的看看

网友G:
cpm1的通信电缆是20针专用的

刚学的不要研究这个

用cpm2吧

网友B:
呵呵;20针的口与电脑通讯可以直接用CQM1-CIF02电缆;

与人机通讯要用CPM1-CIF01通讯模块;

网友G:
我知道用那个电缆

但是买到不好的

不好用,对初学者来说有点难度

网友H:
嗨大家好

网友H:
有哪位师傅知道CJ1M和PC怎么通讯,用什么通讯线,请赐教

网友I:
在OMRON工控网站上下载的CX-P7.1的版本连接CPM1A的肯定是没有问题,通讯设置如您上传的图片,设置好设备类型,然后点击后面的设定选择CPU类型,您是多少点的就选择多少点,网络类型选择SYSMAC WAY,在点击后面的设定,在驱动里面选择COM口,COM口是根据你插在电脑的串口上来选择的,波特率,数据位,校验和停止位按照默认的就可以,默认应该是9600,1,7,2,E,如不是更改一下。软件里就这些设置,确认您的电缆没问题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I:
CJ1M内置的两个口,一个外设口,一个RS232口,通过RS232与电脑RS232通讯时,配置通讯线型号XW2Z-200S-CV(两米);通过外设口与PC通讯,配置通讯线型号为CS1W-CN226(两米)

网友J(2010-07-27):
我用的plc是cpm1a-20cdr-a-v1.使用时自动情况下不能连续工作,每次要按一下cp200控制器的CRL按钮

网友J:
cpm1A-20CDR-A-VI怎样与脑连接查看程序,麻烦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