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MF-15K-380 报ERO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9-12):
三垦MF-15K-380  上电就报ERO故障,按键全部无效,,,,,

说明书上ERO故障为:内部ROM  RAM  误动作,,,,处理方法:更换元件】

有没有人知道具体的处理方法啊?ROM  RAM 分别是哪个IC?

主板是DK14243B,,,,

楼主:
是那个2212-20吗?

买个回来换上去应该可以了吧

楼主:
有无人知道怎么修啊?

网友A:
买个回来还要这样操作一下:一直按住STOP键,直到出现0.00,然后打开参数90,写入“7831”,这时变频器显示“PASS”,写入“变频器容量数”,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1)!
      变频器容量数:2.2KW - 23 3.7KW-24 7.5KW-26
       15KW-28 22KW-30 30KW-31
       45KW-33 75KW-35 110KW-37
       其它功率类推!宁波需要变频器维修和交流的可以联系我www.nbbpqwx.com.cn

网友B(2009-03-23):
艾默生变频器全国一级代理商
在众多的工控产品中,您是否为了寻找性价比高的产品而烦恼?现在,您只要一个电话,剩下的事情我来办。我们是国内最大的自动化元器件提供商之一,拥有网络化的物流管理系统,代理经销几百种品牌的国内外自动化产品, 能随时提供百万种的产品供您选择.我们真诚的期望能与贵公司在产品销售、方面与贵公司开展合作。充足的库存,优惠的价格,快捷的物流体系是您最佳的选择!欢迎广大客户朋友来电来函垂询,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号A座2楼

销售产品:工控自动化工程设计,产品销售。代理国内外知名产品,有施耐德,OMRON,西门子,ABB,AB,三菱,富士等世界知名品牌。

艾默生变频器报价单
型号 产品系列 功率(KW)
TD900-2S0004G TD900 0.4
TD900-2S0007G TD900 0.75
TD900-2T0015G TD900 1.5
TD900-2T0022G TD900 2.2
TD900-4T0007G TD900 0.75
TD900-4T0015G TD900 1.5
TD900-4T0022G TD900 2.2
EV1000-2S0004G EV1000 0.4
EV1000-2S0007G EV1000 0.75
EV1000-2S0015G EV1000 1.5
EV1000-2S0022G EV1000 2.2
EV1000-4T0007G EV1000 0.75
EV1000-4T0015G EV1000 1.5
EV1000-4T0022G EV1000 2.2
EV1000-4T0037G EV1000 3.7
EV1000-4T0055G EV1000 5.5
EV1000-4T0037P EV1000 3.7
EV1000-4T0055P EV1000 5.5
EV2000-4T0055G/0075P EV2000 5.5
EV2000-4T0075G/0110P EV2000 7.5
EV2000-4T0110G/0150P EV2000 11
EV2000-4T0150G/0185P EV2000 15
EV2000-4T0185G1/0220P1 EV2000 18.5
EV2000-4T0220G1/0300P1 EV2000 22
EV2000-4T0300G1/0370P1 EV2000 30
EV2000-4T0370G1/0450P1 EV2000 37
EV2000-4T0450G1/0550P1 EV2000 45
18.5G1~~45G1为新结构设计,性能不变,体积有所优化,替代原型号产品。
EV2000-4T0550G EV2000 55
EV2000-4T0750G EV2000 75
EV2000-4T0900G EV2000 90
EV2000-4T1100G EV2000 110
EV2000-4T1320G EV2000 132
EV2000-4T1600G EV2000 160
EV2000-4T2000G EV2000 200
EV2000-4T2200G EV2000 220
EV2000-4T0750P EV2000 75
EV2000-4T0900P EV2000 90
EV2000-4T1100P EV2000 110
EV2000-4T1320P EV2000 132
EV2000-4T1600P EV2000 160
EV2000-4T2000P EV2000 200
EV2000-4T2200P EV2000 220
EV2000-4T2800P EV2000 280
TD2100-4T0055S TD2100 5.5
TD2100-4T0075S TD2100 7.5
TD2100-4T0110S TD2100 11
TD2100-4T0150S TD2100 15
TD2100-4T0185S TD2100 18.5
TD2100-4T0220S TD2100 22
TD2100-4T0300S TD2100 30
TD2100-4T0370S TD2100 37
TD2100-4T0450S TD2100 45
TD2100-4T0550S TD2100 55
TD2100-4T0750S TD2100 75
TD3000-4T0022G TD3000 2.2
TD3000-4T0037G TD3000 3.7
TD3000-4T0055G TD3000 5.5
TD3000-4T0075G TD3000 7.5
TD3000-4T0110G TD3000 11
TD3000-4T0150G TD3000 15
TD3000-4T0185G TD3000 18.5
TD3000-4T0220G TD3000 22
TD3000-4T0300G TD3000 30
TD3000-4T0370G TD3000 37
TD3000-4T0450G TD3000 45
TD3000-4T0550G TD3000 55
TD3000-4T0750G TD3000 75
TD3000-4T0900G TD3000 90
TD3000-4T1100G TD3000 110
TD3000-4T1320G TD3000 132
TD3000-4T1600G TD3000 160
TD3300-4T0022G TD3300 2.2
TD3300-4T0037G TD3300 3.7
TD3300-4T0055G TD3300 5.5
TD3300-4T0075G TD3300 7.5
TD3300-4T0110G TD3300 11
TD3300-4T0150G TD3300 15
TD3300-4T0185G TD3300 18.5
TD3300-4T0220G TD3300 22
TD3300-4T0300G TD3300 30
TD3300-4T0370G TD3300 37
TD3300-4T0450G TD3300 45
TD3300-4T0550G TD3300 55
TD3300-4T0750G TD3300 75
EV800-2S0002G EV800 0.25
EV800-2S0004G EV800 0.37
EV800-2S0005G EV800 0.55
EV800-2S0007G EV800 0.75
EV800-2D0011G EV800 1.10
EV800-2D0015G EV800 1.50
EV800-2D0022G EV800 2.20
EV800-4T0004G EV800 0.37
EV800-4T0005G EV800 0.55
EV800-4T0007G EV800 0.75
EV800-4T0011G EV800 1.10
EV800-4T0015G EV800 1.50
EV800-4T0022G EV800 2.20
EV800-4T0030G EV800 3.00
EV800-4T0037G EV800 4.00
EV1000-2S0004G EV1000 0.4
EV1000-2S0007G EV1000 0.75
EV1000-2S0015G EV1000 1.5
EV1000-2S0022G EV1000 2.2
EV1000-4T0007G EV1000 0.7
EV1000-4T0015G EV1000 1.5
EV1000-4T0022G EV1000 2.2
EV1000-4T0037G EV1000 3.7
EV1000-4T0055G EV1000 5.5
EV1000-4T0037P EV1000 3.7
EV1000-4T0055P EV1000 5.5
EV2000-4T0055G EV2000 5.5
EV2000-4T0075G EV2000 7.5
EV2000-4T0110G EV2000 11
EV2000-4T0150G EV2000 15
EV2000-4T0185G EV2000 18.5
EV2000-4T0220G EV2000 22
EV2000-4T0300G EV2000 30
EV2000-4T0370G EV2000 37
EV2000-4T0450G EV2000 45
EV2000-4T0550G EV2000 55
EV2000-4T0750G EV2000 75
EV2000-4T0900G EV2000 90
EV2000-4T1100G EV2000 110
EV2000-4T1320G EV2000 132
EV2000-4T1600G EV2000 160
EV2000-4T2000G EV2000 200
EV2000-4T2200G EV2000 220
EV2000-4T0750P EV2000 75
EV2000-4T0900P EV2000 90
EV2000-4T1100P EV2000 110
EV2000-4T1320P EV2000 132
EV2000-4T1600P EV2000 160
EV2000-4T2000P EV2000 200
EV2000-4T2200P EV2000 220
EV2000-4T2800P EV2000 280
TD2100-4T0055S TD2100 5.5
TD2100-4T0075S TD2100 7.5
TD2100-4T0110S TD2100 11
TD2100-4T0150S TD2100 15
TD2100-4T0185S TD2100 18.5
TD2100-4T0220S TD2100 22
TD2100-4T0300S TD2100 30
TD2100-4T0370S TD2100 37
TD2100-4T0450S TD2100 45
TD2100-4T0550S TD2100 55
TD2100-4T0750S TD2100 75
EV3000-4T0022G EV3000 2.2
EV3000-4T0037G EV3000 3.7
EV3000-4T0055G EV3000 5.5
EV3000-4T0075G EV3000 7.5
EV3000-4T0110G EV3000 11
EV3000-4T0150G EV3000 15
EV3000-4T0185G EV3000 18.5
EV3000-4T0220G EV3000 22
EV3000-4T0300G EV3000 30
EV3000-4T0370G EV3000 37
EV3000-4T0450G EV3000 45
EV3000-4T0550G EV3000 55
EV3000-4T0750G EV3000 75
EV3000-4T0900G EV3000 90
EV3000-4T1100G EV3000 110
EV3000-4T1320G EV3000 132
EV3000-4T1600G EV3000 160
EV3000-4T2000G EV3000 200
EV3000-4T2200G EV3000 220
EV3000-4T0185G1 EV3000 18.5
EV3000-4T0220G1 EV3000 22
TD3100-4T0075E TD3100 7.5
TD3100-4T0110E TD3100 11
TD3100-4T0150E TD3100 15
TD3100-4T0185E TD3100 18.5
TD3100-4T0220E TD3100 22
TD3100-4T0300E TD3100 30
EV3100-4T0055E EV3100 5.5
EV3100-4T0075E EV3100 7.5
EV3100-4T0110E EV3100 11
EV3100-4T0150E EV3100 15
EV3100-4T0185E EV3100 18.5
EV3100-4T0220E EV3100 22
EV3100-4T0300E EV3100 30
TD3200-2S0002D TD3200 0.2
TD3200-2S0004D TD3200 0.4
EV3200-2S0002A EV3200 0.2
EV3200-2S0004A EV3200 0.4
EV3200-2S0002S EV3200 0.2
EV3200-2S0004S EV3200 0.4
TD3300-4T0022G TD3300 2.2
TD3300-4T0037G TD3300 3.7
TD3300-4T0055G TD3300 5.5
TD3300-4T0075G TD3300 7.5
TD3300-4T0110G TD3300 11
TD3300-4T0150G TD3300 15
TD3300-4T0185G TD3300 18.5
TD3300-4T0220G TD3300 22
TD3300-4T0300G TD3300 30
TD3300-4T0370G TD3300 37
TD3300-4T0450G TD3300 45
TD3300-4T0550G TD3300 55
TD3300-4T0750G TD3300 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