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保护的问题

楼主(2008-09-12):
我生产线上有120台4KW的磨边电机,用的是6--10A的断路器,但电机还是大量被烧毁,有时连接触器,断路器一起烧毁。急请各位高手指教,有什么办法能有效保护电机?

网友A:
所配电机是否留有余量,断路器分断能力太小,再加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B:
普通断路器是用于短路保护的,灵敏性不高,尤其是小电流时。作为电机的过流保护,在教材上通常建议采用热继电保护。

如果非要用断路器作为电机的过流保护,应采用专用的电机短路器,在进口设备上见过。

网友C:
楼主咋不用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D:
磨边机是干什么的,4KW是不是小了.用没用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E:
  建议你用热继电器!

网友F:
用综合保护器比较好,比热继可靠,灵敏

网友G:
请楼主注意统计一下电机烧坏后的原因,打开电机检查绕组的烧坏情况,是单相,过载,还是轴承卡住。或是什么其他原因。只有具体分析原因和现象,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楼主:
电机正常工作电流5--6A。断路器是厂家配好的。我们用的磨边机是陶瓷地板砖修边用的,所以电机经常卡死而被烧毁。请问综合保护器价格多少?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网友H:
请问

1.散热是否良好?

2.是否进水受潮?

3.所以电机经常卡死而被烧毁电机

  正常工作电流5--6A

  请问

  有电流表指示吗?

  若没有每台电机装一个

  4. 操作工在干什么?

   5.为什么经常卡死?

   6.进给量有多大?

   进给量过大对陶瓷地板的质量有好处吗?

   请多指教!

网友I:
加热继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J:
热继电保护是很必要的,它才是过流保护

楼主:
没有电流表,我用钳型表测的。操则作工流动性大,经常是生手。我们磨的砖尺寸不一至,偏差很大,所以经常卡。我现在用的是施耐德GV2--M14型断路器,请问有没有热继的功能?谢谢!!!

网友K:
买代热继电器的断路器就好了。实在不行的话就一个电机一个热继电器。那就好了。

网友H:
1.同意yanglin81520918

X
yanglin81520918
积分:87
帖子:67
注册时间:2008-4-10 21:05:59

  一个电机一个热继电器

2.每台电机装一个电流表

网友L:
只有断路器和接触器,而没有热继电器,烧电机是很正常的。

网友L:
你们的磨边机是哪个单位生产的?怎么这样不负责任?

网友M:
加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N:
用变频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