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低转速电流越大.

楼主(2008-09-12):
变频器带三相异步电机,越低转速,电流越大.如: 50HZ 使1.2A 40HZ时1.8A 30HZ 时2.7A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A:
常规的负载是恒转矩,也就是无论变频速度如何变化,变频电流基本恒定。
可能你的负载较特殊,属于恒功率型或者近似于恒功率型,即低速时,转矩大,高速时,转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