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4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9-12):
公司有台三菱F740变频器,出现ERR错误代码,怀疑为RES端口短接,经查没有短路,但发现RES对SD只有3.8伏,而正常的同类型变频器为22.8伏,哪位大哥维修过?请指教.

网友A:
可能是短路过,造成内部电路损坏;

正常情况下控制端对SD端有24V的电压;(22。6V也是正常的)

网友B:
缺相也可能导致ERR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相也可能导致ERR报警

缺相是不会的啦,认真查过啦.换台新机就好,问题是我们是搞维修的想了解更多而矣.

网友C:
主板坏了 我遇到两台了  都是这个故障

网友D:
你查一下可能是CPU板上的一个贴片电容漏电了,应该在那端子不远处.可以顺着线路找.

网友E:
代码不能全信可以参考,从端口向上查,可能有元件发生故障了.

楼主:
查过,用肉眼看不出有烧掉的另件,

网友F(2009-01-12):
三菱这个700系列的,不知道是什么人日的机器!我公司用了三台,现在有两台出现了ERR。向三菱去买CPU,要近三千块,而且那个坏的CPU板还要被没收,我就想不通了,那坏的CPU板是我的,你凭啥没收啊!

网友G(2016-12-09):
引用 网友D:
你查一下可能是CPU板上的一个贴片电容漏电了,应该在那端子不远处.可以顺着线路找.

你好 具体哪个电容可以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