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碳棒的使用注意方法?

楼主(2008-09-12):
请教硅碳棒的使用注意方法及功率计算,三相星型接法

网友A:
你傻佐未好啊!功率是厂家提供给你的,怎么算?

网友B:
是呀功率是固定的呀

网友C:
硅碳棒是用在哪里的我还不知道。

网友D:
这些都是厂家给的。只要三相负载是对称的就可以了。

楼主(2010-12-13):
谢谢,明白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