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直流调速器的速度环比例P,和积分I的调节

楼主(2008-09-12):
本人现遇到这种情况,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590P在测速发电机反馈满后,发电机1000转达100V,而本人调速超速了1300转,这种调试方法不合理,反馈已满,这时电机要想达到1300转,(电机弱磁可以达2000),590P只有在弱磁满后来提高电枢电压,电枢电压为440V,而这时电枢已达到530V,电机达到了1300转,但这时就出现问题了,正常应该是590报过压,但590报的次数很少,几乎没有,而这时会现电机瞬间短路,而烧模块和保险,而且总电源开关也经常短路,且直流电机说明书上标的出厂已经过电枢耐压572V.

            还有一种情况,这与上面的不是一台设备.本人调的一台设备,负载交变很厉害,监控电枢电流,有时正70A和负30A,590P采用4Q的110A,电机弱磁最高2000转,在750到1650转之间,经常报过流I,而且烧保险看电机电流最大只有75A,不知在哪窜出的大电流.是因为负载交变太大了吗,而采用4Q的不好吗,电流环也做了自整定,还不行,最后没办法,采用了2Q来控制,能好一点,但启动是有很大的抖动,实在没办法又做了速度环的P调节,暂时能好一点,但不明白速度环P往大调还是往小调,本人调大(出厂10)效果不好,而往小调能稍好点6,积分I没动,本工厂出过好多这样的设备,大多数不用调P和I,但有些个别的必须调,而且的还得调成2Q,但这样就没有加减速了,请各位老师能否帮忙分析一下,讲一下P和I 不同的设备应调大还是调小,P调大I调小响应速度高,电机出力大吗,但遇到这种负载交变的情况要反过来吧,不知与2Q和4Q有没有关系

网友A:
1.调速器的弱磁功能有没有开?如果开了不可能超电压的,如果不开的话那电机处于过载的状态(功率超了).我想没有多少人会这样用电机的

2.这种情况应该是在电机被拖动的情况下速度配比不对才会发生的,正电流表示电机出力,负电流表示电机处于发电状态.

楼主:
是的是速度环环有问题,所以才手动调速度环的P和I ,但不知是加大还是减小,现在P调到5.5,效果能好点,电流比原来小10A左右,但P调小,是不是电机的响应就慢了,一般情况是不用调速度环的,我这种情况负载交变的很厉害,接A9的电流表在一个工作来回电流从0增加到70A又从70A到0,一般2秒钟这么一来回